请教usb数据采集卡问题

楼主:
手头有个采集卡(内有一个24bit AD, 一个单片机芯片,一个max232芯片),采集一个模拟量,24bit精度,和pc机通过串口通信,现在想把串口改成usb口,有下面几个问题,请各路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1. 为了支持usb接口,电路需要调整,调整量大不大?是整个重新设计还是局部?
2. 为支持usb通信,软件上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如:要自己写固件和驱动程序吗?
3. 如果pc上用Visual Studio C++开发,微软有些什么样的支持,API? DLL?
4. 有哪些好用的芯片可用选择?

网友:
1、用USB-TO-serial线可以不?
2、如果是用USB转串口安装所用线的对应驱动
3、VS支持API等,VS功能很强大的
4、不知道,其实我是来友情顶帖的。。。

网友:
能用串口通讯的,用USB的HID方式很容易搞定,而且不用写上位机的驱动程序。可以将控制器改为带USB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