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30平台的Mcbsp1配置问题

楼主:
RT,利用McBSP1跟EEPROM通信,初始化代码如下:

        //Init necessary regs
        //SPCR1:0101 1000 0000 0000
        OUTREG32(&pMcbsp1Regs->SPCR1,0x5800);
        //SPCR2:0010 0010 0000
        OUTREG32(&pMcbsp1Regs->SPCR2,0x220);

        //RCR1:1010 0000
        OUTREG32(&pMcbsp1Regs->RCR1,0xA0);
        //RCR2:0000 0001
        OUTREG32(&pMcbsp1Regs->RCR2,0x1);

        //XCR1:1010 0000
        OUTREG32(&pMcbsp1Regs->XCR1,0xA0);
        //XCR2:0000 0001
        OUTREG32(&pMcbsp1Regs->XCR2,0x1);

        //SRGR1:0001 0010 0010 1111
        OUTREG32(&pMcbsp1Regs->SRGR1,0x122F);
        //SRGR2:0010 0000 0000 0000
        OUTREG32(&pMcbsp1Regs->SRGR2,0x2000);

        //PCP:1010 0000 1100
        OUTREG32(&pMcbsp1Regs->PCR,0xA0C);

循环发送数据,用示波器抓,发送引脚一直是高电平,clks和fsx是正常的,请问有没有高手做过啊???求助

网友A:
相关引脚启动用这个功能了吗?还是处于GPIO的功能?

网友B:
配置为I2C特殊功能吧,另外对应的时钟线 和数据线上拉;

帮顶下,MARK,学习下

网友C:
3530?A8?LZ真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为I2C特殊功能吧,另外对应的时钟线 和数据线上拉;

帮顶下,MARK,学习下

不是配置成IIC,就是当SPI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30?A8?LZ真牛啊!

这个平台难弄死了,还不如2440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引脚启动用这个功能了吗?还是处于GPIO的功能?

不是GPIO,就是用的CPU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相关引脚启动用这个功能了吗?还是处于GPIO的功能?

不是GPIO,就是用的CPU的引脚

检查下寄存器配置,看看那个pin是不是以前就复用到别的功能了,3530弄过一下子。GPIO拉低拉高是没问题的。以前一个兄弟也做过。SPI和I2C都是可以的。而且I2C我们就是用的模拟,SPI也是一样。

还有个疑问。McBSP1能不能详细说明下是个什么东东,是BSP包还是。。。。没看懂。汗。。。
如果是BSP,检查下你用的那个GPIO是否有被其他的部分重用。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相关引脚启动用这个功能了吗?还是处于GPIO的功能?

不是GPIO,就是用的CPU的引脚

检查下寄存器配置,看看那个pin是不是以前就复用到别的功能了,3530弄过一下子。GPIO拉低拉高是没问题的。以前一个兄弟也做过。SPI和I2C都是可以的。而且I2C我们就是用的模拟,SPI也是一样。

还有个疑问。McBSP1能不能详细说明下是个什么东东,是BSP包还是。。。。没看懂。汗。。。
如果是BSP,检查下你用的那个GPIO是否有被其他的部分重用。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McBSP就是多路串行接口,OMAP3530有5路,我是用的第一路,呵呵

网友:
哦。mark了。。学习下。
也就是类似TX的部分没有反应?查查看是否有被占用?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顶起来~

网友:
目前有点成果,就是发送和接收都能够抓到波形,但是读接收寄存器确实0x00,因为是在BootLoader中实现的,所以采用的是查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