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FI连接AP问题!

楼主:
前一阵做的WIFI,目前还有问题
问题描述:
     开机可以弹出WIFI的设置、连接对话框,也可以搜索到AP,
     也可以连接上AP,
     在AP的设置页面也可以找到我的PDA设备已经连接上

但是上不了网(这时相同条件下用笔记本上网是可以的)

如果PDA设备上我选择自动分配IP,则得到一个169.xxx.xxx.xxx的无效IP

手动分配IP,可以马上连接上AP,但是依然上不了网,在实验过程中,只有2次莫名其妙的正常打开了网页

其他情况下都没有成功!

请做过WIFI驱动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啦

网友:
AP是不是有WEP加密啊,密码不对也能连,就是会有假IP

网友:
不是加密的事情
我现在把密码去掉了
可以如果我写一个手动分配的地址,开机后可以马上连接到AP,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只有我重新再写一个地址进去,才能上网,也能PING通
或者把手动分配变成自动分配,也可以分配到一个正确的IP并且可以上网
如果我自动分配的地址,必须开机后重新手动分配地址,才能上网

一句话:现在的状态必须得开机后重新对默认的IP状态做处理才能上网
        否则就是可以连到AP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A:
AP那里是怎么设置的,网线怎么连接的

你说开机后要重新分配IP,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每次重新连接AP之后,要重新分配IP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可能出在AP或者FWQ上,换个AP试试

网友:
俺的idea6410弄的还不错,WIFI上网蛮快的。

估计楼主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那里是怎么设置的,网线怎么连接的

你说开机后要重新分配IP,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每次重新连接AP之后,要重新分配IP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可能出在AP或者FWQ上,换个AP试试

应该不是,因为我用SD的WIFI,在同样一个平台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把ap的加密方式改为wpa2-psk方式试下,貌似有的wifi驱动对wep加密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ap的加密方式改为wpa2-psk方式试下,貌似有的wifi驱动对wep加密做的不好

不加密码也不行!

网友:
关注中,我最近也在做WIFI,的好好研究下wzctool.cpp,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MARK,正准备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