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的SDK

楼主(2009-03-22):
EVC中的SDK
在EVC里如果要把程序下载到板上调试,需要一个和开发板对应的SDK(这个是开发板厂商提供)。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按照要求安装好提供的SDK后,一进入EVC环境,一选择提供的SDK,EVC的就未响应状态。而使用模拟环境下的STANDARD SDK就无问题。开始我以为是安装SDK的路径不合适,卸了两次又重新安装还是不好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
安装
问题
程序
开发

网友A: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不确定是否是补丁的问题。LZ有没有安装SP4?

网友B:
很有可能是EVC补丁的问题,EVC里可能没有打SP4的补丁。
厂商的sdk 一般没问题的,不过可以打电话给厂商问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那我下个SP4试一下看看

网友C:
额用的Sp4,也是用的自己的Sdk,但从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现象.

网友D:
就像是一楼和二楼说的那样,我没有把SP1装上,现在安装之后好使了,谢谢你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