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写的程序,在wince5.0下操作,无法打开GPIO驱动

楼主:
我使用evc编写了一个gpio输出的程序,但是用wince系统打开驱动时显示,打开gpio驱动失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用的是友善之臂的s3c2440实验板 ,请高手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可能出在方法上,你看看你的打开方式是否ok。

如果板卡系统是供货商提供,你最好能找到其相应的文档说明及其方法,然后再测试。

如果你更新过板卡操作系统,你就要确认是否已经加入GPIO驱动了,且方法要正确。

网友:
问题没说清啊
怎么做的驱动?
打到了内核,还是动态加载的???

网友A:
我还是个新手,刚刚拿到友善之臂的板子,按照试验教程上写的一个程序,以为驱动应该是自带的,但是却无法打开,想请问一下,在注册表中哪一个才是IO口的驱动呢,就是要知道我到底装了GPIO这个驱动没有,谢谢~

网友:
没用过友善的。
不过lz可以看一下bsp包。
找一下驱动,看哪个是gpio的,在看它的dll命名,再到platform.reg去找。
当然可以先找一下platform.reg,如果能直接发现最好了。
----
祝你好运。
----
平心静气,沉着冷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个新手,刚刚拿到友善之臂的板子,按照试验教程上写的一个程序,以为驱动应该是自带的,但是却无法打开,想请问一下,在注册表中哪一个才是IO口的驱动呢,就是要知道我到底装了GPIO这个驱动没有,谢谢~

听你说的意思 应该是没有的
友善的手册上 有个控制LED灯的程序,那个里面是有相应驱动的,可以参考下那个的源代码做

网友:
那个照着做了,可以实现LED的亮灭,我再试试将打开GPIO驱动的命令,谢谢啦~

网友B:
lz是想在wince系统里面直接操作GPIO口么?
是的话,必须用映射函数呢

网友:
友善的BSP包里应该没有这个驱动的

网友:
你必须保证内核里面加了GPIO驱动,看看Driver里面有没有,在看看注册表和BIB文件里面有没有GPIO的信息  你的注册表中"Prefix"=" 和 "Index"=dword:1  "信息 要和应用程序一致呢,要不然肯定说驱动打不开,你的句柄返回的是INVALID_HANDLE_VALUE

网友:
哦哦,好像明白点了,谢谢各位大侠~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
是否加载成功也难说啊。

网友:
太多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想在wince系统里面直接操作GPIO口么?
是的话,必须用映射函数呢

先是用了一个CreatFile()函数获得驱动的句柄,然后用了DeviceIOControl()这个函数进行IO口操作

网友A:
哪位大侠能详细说说如何加载这个GPIO驱动啊,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
小妹??
搞CE 姑娘不少,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妹??
搞CE 姑娘不少,呵

楼上的给点实际的建议比较好,现在也是难在这里了,多谢啦~

网友D:
应该是动态流驱动吧,看看驱动是不是已经加载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动态流驱动吧,看看驱动是不是已经加载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里面了

这个在那里看啊,又如何添加动态流驱动呢,AAa_tnT能否说具体一些呢,谢谢~

网友:
Drives里面的确没有GPIO的,谁能告诉我如何添加呢,最好有源码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侠能详细说说如何加载这个GPIO驱动啊,小妹不胜感激~

1. dll文件放到 C:\WINCE500\PLATFORM\AT4X0BD\FILES目录中.
在以下文件中添加信息
   2.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yDevDrv]
      "Prefix"="STR"
      "Dll"="MyDriver.dll"
      "Order"=dword:1

   3. platform.bib

      MyDriver.dll     $(_FLATRELEASEDIR)\MyDriver.dll     NK SH

网友:
看样子你是没加载进去,对着楼上的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侠能详细说说如何加载这个GPIO驱动啊,小妹不胜感激~

1. dll文件放到 C:\WINCE500\PLATFORM\AT4X0BD\FILES目录中.
在以下文件中添加信息
? 2. platform.reg
? ? ?
? ?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yDevDrv]
? ? ? "Prefix"="STR"
? ? ? "Dll"="MyDriver.dll"
? ? ? "Order"=dword:1

? 3. platform.bib
? ? ?
? ? ? MyDriver.dll? ? $(_FLATRELEASEDIR)\MyDriver.dll? ? NK SH

按照这个方法试了,可是还是打不开GPIO驱动,然后又试了一下用PB重新生成内核的办法,但是重新加载内核时好像将原来的那个内核NK_VGA1024x768.bin覆盖了,显示器不正常,请问在超级终端上使用w命令重现下载内核应该是对的吧,但是原来的内核怎么办,请指点。。。

网友:
加载驱动成功了,但是还是不能打开。。。。呜呜

网友:
如何手工加载驱动呢,不用刷机

网友F:
用ECV些驱动,如果是做成DLL形式的话,那么也就是在实现OS留个Driver的接口,比如:XXX_Open,
一般就是实现前几个,, 编译生成DLL,然后打包到内核,或者用网上的一些工具,动态加载,然后写程序继续测试,测试就是利用createfile(),...等API函数来打开DLL,就是驱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ECV些驱动,如果是做成DLL形式的话,那么也就是在实现OS留个Driver的接口,比如:XXX_Open,
一般就是实现前几个,, 编译生成DLL,然后打包到内核,或者用网上的一些工具,动态加载,然后写程序继续测试,测试就是利用createfile(),...等API函数来打开DLL,就是驱动,?
------------

使用工具动态加载时出现错误,ERROR ID:2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们用的都是EVC开发嵌入式的吗?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G:
error code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error code是多少?

驱动加载失败!主键名:Drivers\Built\GPIO
ERROR ID:2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驱动源码告诉我吗

网友H:
我的邮箱是chenming20080808@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邮箱是chenming20080808@163.com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注意查收

网友:
还没有解决?呜呜。

这个大把的例子啊。呜呜。

网友:
猜测是细节的问题,再仔细查查。

网友:
看看周立功的书,再从网上下他的BSP源码。周公写的好详细的。我就是按他的例子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