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无法连接WINCE

楼主:
vs2005无法连接WINCE,这里面好像缺少什么没加载,请问该怎么办,目标板是Mini2440

网友:
请使用针对板子的SDK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如下:

====================================

3.下载ActiveSync4.5,设置连接,我用的是usb连接的。

4.启动wince,系统起来后,插上USB,正常的话就会连接成功,右下角灰图标变绿色,连接板子和你的vs工程,应该会提示你
bootstrap 未能加载~!!!
5.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0.1
這個文件夹 刪掉,重開VS2005。
VS2005 就會重新create一個用ActiveSynch 作debug channel 的 0.1 folder 了。

6现在连接就正常了。

=====================================

原文链接:

http://blog.163.com/xt_lala/blog/static/1220933820085259454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