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

楼主:
我有一8G的U盘,能识别,就是不能格式化!
准备量产一下,可以不知道该选什么存储芯片,量产后最多就3.56G
拆开发现主控芯片是MW6208,可是存储芯片上什么字也没有,只有用笔写的“3653”
请问下,我该选什么存储芯片进行量产呀?高手帮忙啊~~

网友:
没弄过,建议 楼主多找些 不同品牌的U盘, 拆开解析下。

网友:
引用楼主 rufenguu 的回复:
我有一8G的U盘,能识别,就是不能格式化!
准备量产一下,可以不知道该选什么存储芯片,量产后最多就3.56G
拆开发现主控芯片是MW6208,可是存储芯片上什么字也没有,只有用笔写的“3653”
请问下,我该选什么存储芯片进行量产呀?高手帮忙啊~~

呵呵,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