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ARM接16C554的原理图

楼主(2009-04-18):
求ARM接16C554的原理图
高分求ARM接TL16C554(串口扩展)的原理图,我的邮箱mynhz@yahoo.com.cn,谢谢.
邮箱

网友A:
PDF格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咦,这是xd你的第一帖?
总线接过去,8bit数据位,片选(#CS)接好,中断接到cpu的可中断源,供电设计好。一切ok。

网友C:
这个貌似太平常的应用了吧。片选,再开中断,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D:
100分啊,回复有分了.

网友E:
中断,8bit数据位,搞个IO做复位,片选,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