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和网关不同网段问题

楼主:
开发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设备所处的网络比较特殊,网关和ip不在同一网段。
比如ip:192.168.0.2
    mask:255.255.255.0
    gateway 192.0.0.1

我设置完ip后再去设置网关无法设置成功:调用函数如下所示:
         ifMaskSet(ifName, 0xffffff00);
        ifAddrSet(ifName, "192.168.0.2");
        mRouteAdd("0.0.0.0", "192.0.0.1", 0, 0, 0);(添加网关)

然后用routeShow命令看,发现网关没有设置成功。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置,高手指点一下啊!万谢!

网友:
设置为本机的出接口试试看

网友:
本机的出接口如何设置的,俺还是菜鸟,请指教,万谢!

网友:
A---B,A的地址和B的地址不再一个网段,那么,一般情况下,A的网关应该是B的地址。特殊情况下,你也可以设置为A的地址。

网友:
现在A的网关就是B的地址,但问题是在VxWorks5.5下,无法将不同网段的ip地址设置为网关,也就是无法将B
的地址设置为A的网关。如果将A的地址设置为A的网关的话,那怎么通过B来访问其他网段的地址呢?

网友:
  如果是交换设备的话,你的网关应该和你设备的某个接口的ip地址是一个网段的,mRouteAdd("0.0.0.0", "192.0.0.1", 0, 0, 0);(添加网关)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你设置的是默认网关,则应该可行。

网友:
网关不开放和你同网段的可访问地址怎么行?需要在网关端进行设置才行吧(比如增加一个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