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或门的真值表,书上的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0 1 x z
0 0 0 0 0
1 1 1 1 1
x x 1 x x
z x 1 x x

应该都是对称矩阵吧?或们的两个输入端肯定是公平的啊

我看其他门的真值表都是对称的

网友A:
楼主贴的东西 很不规整,都看不清楚,
那是输入 那书输出。

网友:
哎。。图省事儿了。最左边那排和最上边的那行是输入,中间的4*4是输出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的东西 很不规整,都看不清楚,
那是输入 那书输出。

网友:
与门、或门就不用看真值表了吧

网友B:
你确定看的是或门表?0和1或怎么会是0?

网友:
是或门
应该是这样吧?
  0 1 x z
0 0 1 x x
1 1 1 1 1
x x 1 x x
z x 1 x x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看的是或门表?0和1或怎么会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