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温度的问题

楼主:
    大伙,我现在有一个加热设备,其惯性比较大,就算发热管到温不加热也会上冲十几度。所以我就采用间断加热,可是还是会冲5、6度,现在想用PID控制,可是搞了几天都没调好。首先,若采用增量式PID,采样周期大概要多长,其与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有什么关系,采用离散化位置式PID则又如何;其次,由于不知道积分微分时间长短,我无法判断PID的最终输出量,也就无法判断该怎么控制继电器加热;再次,PID的“积分动作生效范围”是怎么界定的;最后,对于针对继电器的温度控制能不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调整探头的位置或者增加几个探头取平均值。
或者用热量平衡的算法去估计加热时间。

网友B:
我这边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包括PID原理介绍和算法的源码。

楼主如果在线,请联系我QQ:94648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包括PID原理介绍和算法的源码。

楼主如果在线,请联系我QQ:94648103.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网友:
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C: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我的积分不足,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我的积分不足,下载不了。

已经修改为2分了。你能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探头的位置或者增加几个探头取平均值。
或者用热量平衡的算法去估计加热时间。

探头只能有一个,且位置固定。什么是热量平衡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我的积分不足,下载不了。

已经修改为2分了。你能下载吗?

很便宜了,呵呵。该资料的确很经典(详细的设计原理与源代码)。
下载完后,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以时间为X来建一个表,把时间,温度,PID的输出对应起来,多建几次你就会发现问题,实践出真理光靠理论是不行的。你已以理了几天,大概也清楚理论了

网友:
你还可以更仔细地建表把P ,I ,D ,都与时间对起来,那样你更能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热量平衡算法?

假设你的锅炉是恒温的,那么它对环境散热的功率与温差是线性关系。
依此你确定加热的功率(时间宽度)。多测量几回,有经验数据了就可以写出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我的积分不足,下载不了。

已经修改为2分了。你能下载吗?

怎么需要的积分还要8分啊,你可以QQ传给我吗?我已经加你了。

网友:
我用增量PID写了一个程序,其公式是Un=K[(ei - ei-1) + T/Ti*ei + Td/T*(ei - 2*ei-1 +ei-2)],采样周期T取3S,Ti取多少使得T/Ti*ei可以消除静差,Td呢?而且(ei - ei-1)项在升温过程中其值一般为-1 ~ -3之间,(ei - 2*ei-1 +ei-2)项为-3 ~ 3之间,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我的积分不足,下载不了。

已经修改为2分了。你能下载吗?

怎么需要的积分还要8分啊,你可以QQ传给我吗?我已经加你了。

我早就修改了,估计你已经下载。要是还没下载,晚上回家,才能上QQ,到时给你啊
请先给我留下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