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系列NandFlash有什么区别?K9F1G08/2G08/4G08/8G08.他们都是大块(2KB每页)的NAND FLASH?他们的驱动可以完全公用?

楼主:
三星的系列NandFlash有什么区别?K9F1G08/K9F2G08/K9F4G08/K9F8G08.他们都是大块(2KB每页)的NAND FLASH?他们的驱动可以完全公用?还是不同芯片驱动要进行不同的修改?

网友A:
还有个SLC,MLC不大清楚是什么区别

网友:
搞错了,是下面几个的区别

1.K9F1208/K9F1G08/K9F2G08

2.K9G8G08

网友:
非常相似,只要照着框架写就可以。
稍微有点差别。

有些只是块数量不同而已

网友:
总算明白了

1.K9F系列的是SLC结构的NANDFLASH
2.K9G系列的是MCL结构的NANDFLASH

6400/6410对SLC/MLC的NANDFLASH都支持

SLC的页还有512BYTE和2K BYTE之分,不同的页大小就要对应调OM[0:4]的那几个电阻了

MLC的页很多只有2K BYTE的

网友B:
我今年都没有机会64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都没有机会6410了。

6410性能如何?

网友:
没人用K9F1G08?有的话,

你的K9F1G08的驱动是怎么得到的?三星提供有?还是修改那个大小块的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SLC,MLC不大清楚是什么区别

SLC and MLC的区别:

首先是存取次数。MLC架构理论上只能承受约1万次的数据写入,而SLC架构可承受约10万次,是MLC的10倍。这个1万次指的是数据写入次数,而非数据写入加读取的总次数。数据读取次数的多寡对闪存寿命有一定影响,但绝非像写入那样严重。

其次是读取和写入速度。这里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有闪存芯片读取、写入或擦除数据都是在闪存控制芯片下完成的,闪存控制芯片的速度决定了闪存里数据的读取、擦除或是重新写入的速度。SLC技术被开发的年头远早于MLC技术,与之相匹配的控制芯片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

第三是功耗。SLC架构由于每Cell仅存放1bit数据,故只有高和低2种电平状态,使用1.8V的电压就可以驱动。而MLC架构每Cell需要存放多个bit,即电平至少要被分为4档(存放2bit),所以需要有3.3V及以上的电压才能驱动。

第四是出错率。在一次读写中SLC只有0或1两种状态,这种技术能提供快速的程序编程与读取,简单点说每Cell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开关一样,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非常稳定,就算其中一个Cell损坏,对整体的性能也不会有影响。在一次读写中MLC有四种状态(以每Cell存取2bit为例),这就意味着MLC存储时要更精确地控制每个存储单元的充电电压,读写时就需要更长的充电时间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开关电路,而是要控制四种不同的状态,这在产品的出错率方面和稳定性方面有较大要求,而且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导致2倍及以上的数据损坏,所以MLC对制造工艺和控制芯片有着更高的要求。

第五是制造成本。MLC技术原来每Cell仅存放1bit数据,而现在每Cell能存放2bit甚至更多数据,这些都是在存储体体积不增大的前提下实现的,所以相同容量大小的MLC NAND Flash制造成本要远低于SLC NAND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SLC,MLC不大清楚是什么区别

SLC and MLC的区别:

首先是存取次数。MLC架构理论上只能承受约1万次的数据写入,而SLC架构可承受约10万次,是MLC的10倍。这个1万次指的是数据写入次数,而非数据写入加读取的总次数。数据读取次数的多寡对闪存寿命有一定影响,但绝非像写入那样严重。

其次是读取和写入速度。这里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有闪存芯片读取、写入或擦除数据都是在闪存控…

这个我已经了解了

网友:
我记得有人在玩K9F1G08,有用的出来说一声啊!

网友:
看明白了datasheet就可以弄了,我以前也是走了好多弯路,最后还是回到datasheet

网友D:
     // Maker ID,        Device ID,                        tRP, tWP,  tWB,        tWH, tRH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Q0A,                40,  40,  100,  20,  20,        // 0x78
//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U0A,                25,  35,  100,  15,  15,        // 0x79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U0M,                30,  35,  100,  15,  15,        // 0x79
        SAMSUNG_ID, DEVICE_ID_K9F1G08Q0M,                60,  60,  100,  20,  20,        // 0xA1
你要根据datasheet来写出这些参数
一般会在EBOOT里面用的。fmd.cpp你看看。如楼上所说。看看datasheet上的描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 Maker ID, Device ID, tRP, tWP,  tWB, tWH, tRH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Q0A, 40,  40,  100,  20,  20, // 0x78
//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U0A, 25,  35,  100,  15,  15, // 0x79
SAMSUNG_ID, DEVICE_ID_K9K1G08U0M, 30,  35,  100,  15,  15, // 0x79
SAMSUNG_ID, DEVICE_ID_K9F1G08Q0M, 60,  60,  100,  20,  20, // 0xA1
你要根据datasheet来写出这些参数
一般会在EBOOT里面用的。fmd.cpp…

就修改这些?

网友:
回帖奖分么?

网友:
K9F1208我用过,还比较好用,我是用在arm9260上,采用linux驱动,使用方法见我的博客。需要驱动请留言。

网友:
如果是做工业产品一定要控制好对其的读写次数,如果安装10年的使用期限计算那么一天就只能写2-3次,这个是你要注意的,否则你就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存储数据了。

网友:
不太清楚,学习中

网友:
新手  u不是很清楚  找人问问吧

网友:
1G08是大页面flash吧,nand是地址数据总线复用,对照datasheet还是很好弄的,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write的时候注意下带外数据是哪个位,一般在datasheet介绍invailid block那段里有说明,不知道我前面那个单词对不对。。。
网上有个介绍nand flash比较详细的文章,gooogleman博客里貌似有收藏,可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

网友E:
K9F1G08/K9F2G08/K9F4G08 是类似的flash 2k/page SLC,驱动大致一致;
K9F8G08是4k/page slc 驱动较前三有较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K9F1G08/K9F2G08/K9F4G08 是类似的flash 2k/page SLC,驱动大致一致;
K9F8G08是4k/page slc 驱动较前三有较大区别。

应该不是这样的。K9G8G08也是2KB/PAGE的吧。有人在弄K9G8G08,不知道他们的驱动怎么来的。自己修改的?还是芯片商提供的支持两种PAGE大小的NANDFLASH

网友F:
现在用的是K9F1G08,用微软的那个FMD.cpp修改就可以了;K9F2G08和K9F1G08的驱动架构一样,就是地址大小修改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K9F1G08,用微软的那个FMD.cpp修改就可以了;K9F2G08和K9F1G08的驱动架构一样,就是地址大小修改一下而已

是不是要修改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K9F1G08,用微软的那个FMD.cpp修改就可以了;K9F2G08和K9F1G08的驱动架构一样,就是地址大小修改一下而已

是不是要修改很多地方?

只需要修改reserved block的大小就是了,就是那个结构体的第二个成员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K9F1G08,用微软的那个FMD.cpp修改就可以了;K9F2G08和K9F1G08的驱动架构一样,就是地址大小修改一下而已

是不是要修改很多地方?

只需要修改reserved block的大小就是了,就是那个结构体的第二个成员值

改的内容很少啊,你要的话我直接发给你,你留个邮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K9F1G08,用微软的那个FMD.cpp修改就可以了;K9F2G08和K9F1G08的驱动架构一样,就是地址大小修改一下而已

是不是要修改很多地方?

只需要修改reserved block的大小就是了,就是那个结构体的第二个成员值

改的内容很少啊,你要的话我直接发给你,你留个邮箱。

好啊

网友A:
我的EMAIL-------xqhrs232@yahoo.com.cn.谢谢37楼

网友:
看手册吧。。找供应商要手册。对比下他们的这几个参数
Maker ID,Device ID,tRP, tWP,  tWB,tWH, tRH

网友:
不错,顶!
我们公司用K9F1208,nand flash性价比确实比较高。但经常读写的数据我们用电池+RAM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MAIL-------xqhrs232@yahoo.com.cn.谢谢37楼

嗯 我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EMAIL-------xqhrs232@yahoo.com.cn.谢谢37楼

嗯 我发给你了

收到了,谢谢了!

网友:
今天把代码好好看了下,算是明白了一些.那个存储NAND FLASH消息的数据结构static FlashDevSpec astNandSpec[]在   BSP/SRC/COMMON/NandFlash/FMD/cfnand.h文件里面.FMD_Init(  )的时候会根据读到的Make ID+Device ID去查这个数据结构表的,查到了对应的配置参数就有了,都不需要人为去控制修改什么代码,大小块的识别,读ID号就可以判断的,所以不管接什么NandFlash,程序会自动识别,自动调用对应的驱动,不要人参与的,我的6400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static FlashDevSpec astNandSpec[] = {
        /*************************************************************************/
        /* nMID, nDID,                                                           */
        /*            nNumOfBlks                                                 */
        /*                  nPgsPerBlk                                           */
        /*                      nSctsPerPg                                       */
        /*                         nNumOfPlanes                                  */
        /*                            nBlksInRsv                                 */
        /*                                nBadPos                                */
        /*                                   nLsnPos                             */
        /*                                      nECCPos                          */
        /*                                         nBWidth                       */
        /*                                                nTrTime                */
        /*                                                    nTwTime            */
        /*                                                         nTeTime       */
        /*                                                                nTfTime*/
        /*************************************************************************/
        /* 8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D3, 8192, 64, 4, 2,16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K9G8G08

        /* 4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A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D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A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D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D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A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1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A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K9F1G08
        { 0xEC, 0xF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1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9, 8192, 32, 1, 4,1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8, 8192, 32, 1, 4,1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4, 8192, 32, 1, 4,1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2, 8192, 32, 1, 4,1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512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6,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K9F1208
        { 0xEC, 0x36,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512Mbit XP Card */
        { 0x98, 0x76,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98, 0x79,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6, 4096, 32, 1, 4, 7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6, 4096, 32, 1, 4, 7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56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5, 2048, 32, 1, 1, 35,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35, 2048, 32, 1, 1, 35,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5, 2048, 32, 1, 1, 35,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5, 2048, 32, 1, 1, 35,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128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3, 1024, 32, 1, 1, 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33, 1024, 32, 1, 1, 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3, 1024, 32, 1, 1, 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3, 1024, 32, 1, 1, 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00, 0x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网友:
//几个相关函数的调用关系为::
EBOOT里面的OEMPlatformInit(   )----调用---1.BP_Init(  )----调用-----A.FMD_Init(  )++++B.FMD_GetInfo( )
                                         2.FMD_GetInfo( )
                                         3.GetNandInfo( )

1。其中NBOOT会自己去读NAND FLASH的ID号,大块就把g_bLargeBlock标志置为TRUE,如果是真了,NAND_ReadPage(  )读扇区的操作就有附加工作要做,大块了,操作的次数就要多

2。EBOOT里面已经在OEMPlatformInit(  )函数里面用BP_Init(  )函数对所外接的NAND FLASH进行了必要的初始化,所以他可以直接调用BP_XXX(  )和FMD_XXX(  )系列函数了,并且不会出错

3。NK里面加载了NAND FLASH的驱动,所以调用FMD_XXX(  )系列函数进行文件的读/写也不会有问题了

整个工作流程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的BSP是6400的,2440就不清楚了!

网友:
//在FMD_Init(   )函数里面执行下面的操作------nCnt为在static FlashDevSpec astNandSpec[]数组里面找到的对应ID序号
        NUM_OF_BLOCKS = astNandSpec[nCnt].nNumOfBlks;
        PAGES_PER_BLOCK = astNandSpec[nCnt].nPgsPerBlk;
        SECTORS_PER_PAGE = astNandSpec[nCnt].nSctsPerPg;

//define in NandFlash/FMD/nand.h-------stDeviceInfo = GetNandInfo();-----在OEMPlatformInit(  )函数里面#define NUM_OF_BLOCKS                (stDeviceInfo.nNumOfBlks)
#define PAGES_PER_BLOCK               (stDeviceInfo.nPagesPerBlk)
#define SECTORS_PER_PAGE        (stDeviceInfo.nSctsPerPage)

#undef SECTOR_SIZE
#define SECTOR_SIZE                        (512)
#define NAND_SECTOR_SIZE        (SECTOR_SIZE*SECTORS_PER_PAGE)

#define IS_LB                                (SECTORS_PER_PAGE == 4)

//define in NandFlash/FMD/fmd.cpp
BOOL FMD_ReadSector(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 LPBYTE pSectorBuff,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 DWORD dwNumSectors)
{
        BOOL bRet;

        //RETAILMSG(1, (TEXT("[R:0x%08x] \r\n"), startSectorAddr));
#if (NAND_DEBUG)
        RETAILMSG(1, (TEXT("[FMD] ++FMD_ReadSector(0x%08x) \r\n"), startSectorAddr));
#endif

#ifdef        SYNC_OP
        EnterCriticalSection(&g_csNandFlash);
#endif

        if ( IS_LB )
        {
                bRet = FMD_LB_ReadSector(startSectorAddr, pSectorBuff, pSectorInfoBuff, dwNumSectors, USE_NFCE);  //大块读扇区
        }
        else
        {
                bRet = FMD_SB_ReadSector(startSectorAddr, pSectorBuff, pSectorInfoBuff, dwNumSectors, USE_NFCE);   //小块读扇区        }

#ifdef        SYNC_OP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NandFlash);
#endif

#if (NAND_DEBUG)
        RETAILMSG(1, (TEXT("[FMD] --FMD_ReadSector()\r\n")));
#endif

        return bRet;
}

网友:
//CE上层对下层的NAND FLASH接口的包装调用!!!-----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WRAPPERPDD/fmdwrapperpdd.cpp
VOID FmdWrapperPdd::GetFmdInterface()
{
    m_FmdInterface.cbSize = sizeof(FMDInterface);

    // Query FMD intrface from the FMD
    //
    m_FmdInterface.pOEMIoControl = FMD_OEMIoControl;

    if (!FMD_OEMIoControl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NULL, 0,
                           (PBYTE)&m_FmdInterface, sizeof(FMDInterface),
                           NULL))
    {
        // FMD does not support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so build the FMDInterface
        // structure using the legacy FMD functions
        //
        m_FmdInterface.pInit = FMD_Init;
        m_FmdInterface.pDeInit = FMD_Deinit;
        m_FmdInterface.pGetInfo = FMD_GetInfo;
        m_FmdInterface.pGetBlockStatus = FMD_GetBlockStatus;
        m_FmdInterface.pSetBlockStatus = FMD_SetBlockStatus;
        m_FmdInterface.pReadSector = FMD_ReadSector;
        m_FmdInterface.pWriteSector = FMD_WriteSector;
        m_FmdInterface.pEraseBlock = FMD_EraseBlock;
        m_FmdInterface.pPowerUp = FMD_PowerUp;
        m_FmdInterface.pPowerDown = FMD_PowerDown;
    }

    // Query hook library in case any FMD functions need to be shimmed
    //
    m_FmdHookHandle = FMDHOOK_HookInterface(&m_FmdInterface);
}

//NAND FLASH对应的操作接口函数导出操作!!!------在 ++FMD_Init()被执行之前调用!!!

BOOL FMD_OEMIoControl(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switch(dwIoControlCode)
        {
                case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
                        RETAILMSG(1, (TEXT("[FMD] FMD_OEMIoControl() : IOCTL_FMD_GET_INTERFACE\r\n")));

                        if (!pOutBuf || nOutBufSize < sizeof(FMDInterface))
                        {
                                DEBUGMSG(1, (TEXT("FMD_OEMIoControl: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bad parameter(s).\r\n")));
                                return(FALSE);
                        }

                        PFMDInterface pInterface = (PFMDInterface)pOutBuf;

                        pInterface->cbSize = sizeof(FMDInterface);
                        pInterface->pInit = FMD_Init;
                        pInterface->pDeInit = FMD_Deinit;
                        pInterface->pGetInfo = FMD_GetInfo;
                        pInterface->pGetInfoEx = NULL;                //FMD_GetInfoEx;
                        pInterface->pGetBlockStatus = FMD_GetBlockStatus;
                        pInterface->pSetBlockStatus = FMD_SetBlockStatus;
                        pInterface->pReadSector = FMD_ReadSector;
                        pInterface->pWriteSector = FMD_WriteSector;
                        pInterface->pEraseBlock = FMD_EraseBlock;
                        pInterface->pPowerUp = FMD_PowerUp;
                        pInterface->pPowerDown = FMD_PowerDown;
                        pInterface->pGetPhysSectorAddr = NULL;

                        break;
                }

.............................

default:
                RETAILMSG(1, (TEXT("[FMD:ERR] FMD_OEMIoControl() : Unknown IOCTL (0x%08x)\r\n"), dwIoControlCod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估计真还得修改什么地方才能真正支持大块的NAND FLASH。

网友:
介绍SLC++++MLC的文章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都没有机会6410了。

我们也打算今年用的,也没机会了,呵呵

网友:
不太清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