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跟wince同步问题

楼主(2009-07-29):
pc机跟wince同步问题
我用台式机跟研华6552的工控板 wince系统 通过双机互联线连接
台式机ip是192.168.0.12
工控机是192.168.0.192
从台式机上ping 工控机没有问题
但是ActiveSync一直连接不上 ActiveSync图标一直是灰色的
wince
工控机
台式机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ActiveSync能够通过直接网线连接同步吗??没听说过。

网友B:
刚打电话 问研华的工程师 他说可以的
我也试过串口和usb都不连接不上
http://www.pocketpcfaq.com/wce/20/ethernet.htm

网友C:
ActiveSync支持大容量CF卡吗?
我的wince系统装在2G的CF卡上
The CE File ActiveSync provider doesn't support mounted volumes, such as flashcards. This is what i got in the wince 6.0 help manual, my question is which one does the wince support?

网友D:
把ActiveSync先选择为TCP/IP模式,看能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