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TTL电平异常

楼主:
平台:s3c2440 + wince5.0

同一块PCB板上使用UART1与单片机的UART相连,3线制,TTL,都是3.3v供电

现象:
(1)CE中使用串口调试器从UART1发送指令1,通信正常,使用示波器查看信号,信号幅值为3.3v;
(2)发完指令1后,发送指令2,CE串口调试器没收到数据,用示波器查看,串口有发送数据,单片机也有回送数据,但是信号幅值只有750mv,没达到TTL电平要求,所以数据没收到,而且现象一直可以重现。

这是什么原因?前一条指令正常,第二条指令TTL电平就出现异常,GPHCON配置UART1的TxD和RxD管脚时是否都要上拉?TTL电平异常与PCB板干扰有关???

网友:
1.先排除硬件是否有问题,你可以电脑接个RS232转TTL转换器,直接接到,你的板子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发送数据,查看是否通信正常,来确定电路板是否有问题?
2.如果电路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来确定软件是否有问题?
分布调试.

网友:
经过调试,原因是:需求特殊,在串口的设置上出现问题
特殊需求:
s3c2440中UART1的TxD1和RxD1管脚是连在一起,然后与外部单片机的UART相连,所以在串口的收发驱动上就要对接收和发送的状态进行转换。
现在我的问题是设置的地方都不是很理想,驱动修改如下:

文件 pdds3c2440_ser.cpp

CPdd2440Uart::XmitInterruptHandler()
{
       。。。。。
        for (DWORD dwByteWrite = 0; ....)
       {
           ......
           dwDataAvaiale--;
       }
[color=#FF0000]

       //测试发现,这里还应该添加延时,这样数据才能正常完整地发送出去,可发送的指令不同,
        //回送数据的时间是不同的,这里怎么添加延时呀??????????

       //添加的状态转换控制代码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CFF  //Close T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3ff   //Open R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00800

       g_ps3c2440IOPRegs->GPHUP  &= 0xfcf
[/color]
       EnableXmitInterrupt(TRUE);
    }
    ClearInterrupt(S2440UART_INT_TXD)
[color=#FF0000]
    //还是放在这里?????????????

[/color]
}

所以出现开始的TTL电平问题的原因就是在状态转换时,出现了数据的叠加干扰,

请教各位该如何才能稳定的做到转换而不会影响到数据的接受呢???

网友:
自己顶起

串口配置使用驱动中默认的,关键是如何判断数据已经正确发送完毕

网友:
不需要上拉的

网友:
//添加的状态转换控制代码
[color=#FF0000]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3FF   //Close R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cff   //Open T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000200

g_ps3c2440IOPRegs->GPHUP  &= 0xfcf[/color]

for (DWORD dwByteWrite = 0; dwByteWrite < dwWriteSize && ....)
{
    m_pReg2440Uart->Write_UTXH(*pTxBuffer);
    pTxBuffer++;
    dwDataAvaiale--;
}
[color=#0000FF]//外设响应非常快,1ms左右,所以需要在这里添加状态转换控制代码,但是发现在这里必须需要添加延时
为什么要添加延时呢?上面的for()循环不是已经把数据发送完了吗?那该如何正确判断数据都已经发送
完毕呢?[/color]

//添加的状态转换控制代码
[color=#FF0000]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CFF  //Close T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3ff   //Open R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00800

g_ps3c2440IOPRegs->GPHUP  &= 0xfcf[/color]

网友:
对呀,要添加延时代码,串口的数据才会正确完整的发送出去,可这个延时该如何设置呢?命令有长有短,延时也就不固定了,不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