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驱动问题求解~

楼主:
问题:在进入wince的设备里面后,插入sd卡,系统下很快就会显示出sd的盘符,sd的访问也很正常,可是在拔除sd卡的时候,sd卡的盘符要5~6秒才能消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希望有经验的xdjm们赐教!

网友:
我这个平台在拔除是也要3、4秒左右盘符才消失。这个可能跟系统有点关系。。。

网友:
jeanszu兄,你也是用的2416的平台?我在工板上是也是这样子的。

有的说是少于1s,跟插上去显示盘符一样快。
比较纳闷。。。。。。

网友:
我用的是telechip的芯片,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guopeixin 兄 原来是0x400,我改成0x100和0x0都不行,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就是这个了。不过看你说原来是0x400,这个也就是1秒左右,也不应该那么久。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那里有延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就是这个了。不过看你说原来是0x400,这个也就是1秒左右,也不应该那么久。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那里有延时啊。

改变这个值没有效果,还是比较慢。不知道 gsymichael 兄有没有2416的板子?

网友:
好像WinCE或多或少都有这现象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
      "PNPUnloadDelay"=dword:0

"PNPUnloadDelay”是指存储管理器在接收到即插即用设备的卸载通知后的延时时间。

以前在2443的平台上改变这个值,是可以改变延时时间的,不过在2416的这个平台上好像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就是这个了。不过看你说原来是0x400,这个也就是1秒左右,也不应该那么久。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那里有延时啊。

改变这个值没有效果,还是比较慢。不知道 gsymichael 兄有没有2416的板子?

我靠,michael也来了,哈哈
会不会是他用了hive-registry的原因,pnpthread中用的值不是他看到的那个值,我意思是说,那个值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定义/
或者简单的试一下把那个值改大,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就证明他延迟5s不是注册表设置引起的

网友:
修改PNPUnloadDelay值,sd卸载的速度不受影响,还是原来的5s左右,估计是在其它地方对这个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就是这个了。不过看你说原来是0x400,这个也就是1秒左右,也不应该那么久。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那里有延时啊。

改变这个值没有效果,还是比较慢。不知道 gsymichael 兄有没有2416的板子?

我靠,michael也来了,哈哈
会不会是他用了hive-registry的原因,pnpthread中用的值不是他看到的那个值,我意思是说,那个值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定义/
或者简单的试一下把那个值改大,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就证明他延迟5s不是注册表设置引起的

有这个可能性,LZ的项目中用Hive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注册表项“pnpdelay”(好像是这个名字,就在system\storagemanager下吧)配置为你想要的时间就行了

就是这个了。不过看你说原来是0x400,这个也就是1秒左右,也不应该那么久。
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那里有延时啊。

改变这个值没有效果,还是比较慢。不知道 gsymichael 兄有没有2416的板子?

我靠,michael也来了,哈哈
会不会是他用了hive-registry的原因,pnpthread中用的值不是他看到的那个值,我意思是说,那个值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定义/
或者简单的试一下把那个值改大,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就证明他延迟5s不是注册表设置引起的

有这个可能性,LZ的项目中用Hive了吗?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

网友:
用到了hive,但是在这部分注册表是没有夹在hive里面的
这个跟hive有关系?

网友:
我试了一下,果然是由于用了Hive引起的

网友:
是hive引起的。
不知道为什么把sd的注册表信息加到hive里面会有这个影响?

gsymichael,guopeixin,jeanszu兄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网友:
问gsymichael,老龚曾经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hive引起的。
不知道为什么把sd的注册表信息加到hive里面会有这个影响?

gsymichael,guopeixin,jeanszu兄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因为这个值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这部分就是在Hive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hive引起的。
不知道为什么把sd的注册表信息加到hive里面会有这个影响?

gsymichael,guopeixin,jeanszu兄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因为这个值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这部分就是在Hive中的。

正解,顶顶顶

网友:
wince5.0 + 2440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hive引起的。
不知道为什么把sd的注册表信息加到hive里面会有这个影响?

gsymichael,guopeixin,jeanszu兄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因为这个值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这部分就是在Hive中的。

如果把这部分加在hive里面,那它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
那如果这部分不是放在hive里面,这个值不会获得么?
这个值不是在下载的存储器的时候从注册表里面重新读取么?

网友:
21楼写错了

如果把这部分加在hive里面,那它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
那如果这部分不是放在hive里面,这个值不会获得么?
这个值不是在卸载的存储器的时候从注册表里面重新读取么?

网友:
原因找到了。
还是pb文件结构问题。

感谢上面兄弟的提示!

结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楼写错了

如果把这部分加在hive里面,那它是在存储管理部分加载的时候就获得了。
那如果这部分不是放在hive里面,这个值不会获得么?
这个值不是在卸载的存储器的时候从注册表里面重新读取么?

如果不放置在hive里面,是不会去获取的,因为存储管理加载的时候还访问不到后面的注册表,会使用默认的值,我记不太清楚了,默认的应该是1.5*3=4.5s左右吧
另外,卸载存储器的话印象中不会重新获取,那个值智慧在存储管理而非存储器加载的时候获取,哈哈
感谢楼上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