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问题-交流采样

楼主:
我写了个用ad采样程序,用于采样交流电压,我发现每次程序运行后的第一个采样数据是错误的。例如:

samples矩阵用于存放采样的结果值
samples[0]=390.3
samples[1]=40.5
samples[2]=63.4
samples[3]=78.8
。。。。
第一个采样点samples[0]是错误的,如果对的话应该是20左右。

请问大家这个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我是用定时器中断来触发AD开始采样的。我用的是C8051f005的单片机。

网友:
能看看源程序么?

网友:
要有一个采样保持电路,保证你在ADC轮换完成前不变

网友:
采样前加个延迟.
使能AD以后有响应时间.

网友:
可能是这样的:
AD在一个转换周期的后面几个时钟周期完成了下一个转换周期的采样;采样后经过了较长时间(定时器中断周期)后才进行转换;保存在采样保持电路中的模拟量已经发生了衰减

网友:
AD应该有个转换周期的,不然咋输出的转换结果怎么来的呢??多分析时序图

网友:
估计不是你采样错了,而是指针边界问题。。。第一个数据是随机的,不是采样后存入的数据。也就是说。samples[1]才是第一个数据。

网友:
1、确认7楼所说的问题,是不是指针指向错位了;
2、和你用的AD芯片有关,有的芯片上来第一个甚至几个采样点丢要丢弃的。

网友A:
开启AD转换后 延时一下 再读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AD转换后 延时一下 再读数据

延迟一下,不要延迟太多

然后多次采样,看看曲线如何

网友:
可能是刚开始采样时飘动比较大,建议你延迟一段时间,等电路稳定了再采集

网友:
对的,开始转换后,打入两个以上完整转换周期的时钟后再读数据,应该就是正确的了

网友:
1》。启动AD
2》。等待AD转换结束。(中断或查询)
3》。读AD值。
4》。不断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