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bootloader 问题

楼主:
head.s文件中有多处b 1b语句什么意思?如下
@ All LED on
        mov        r1, #GPIO_CTL_BASE
        add        r1, r1, #oGPIO_F
        ldr        r2,=0x55aa
        str        r2, [r1, #oGPIO_CON]
        mov        r2, #0xff
        str        r2, [r1, #oGPIO_UP]
        mov        r2, #0xe0
        str        r2, [r1, #oGPIO_DAT]
1:        b        1b

网友:
跳转到1b处

网友A:
b 是跳转,lb是标号,你的程序 肯定在那有个 lb:-----后面是你的程序   好好查查汇编的指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是跳转,lb是标号,你的程序 肯定在那有个 lb:-----后面是你的程序? 好好查查汇编的指令吧

我知道是跳转,可是没有找到1b这个子程序,再说标号可以用数字开始吗?我知道51汇编不可以,arm的可以吗????
求看过vivi或路过的朋友解释一下,1b是做什么的?

网友:
ARM可以用数字作为标号,用来表示局部编号 一般用ROUT定义的

网友B:
引用楼主 jiereliyi 的回复:
head.s文件中有多处b 1b语句什么意思?如下
@ All LED on
        mov        r1, #GPIO_CTL_BASE
        add        r1, r1, #oGPIO_F
        ldr        r2,=0x55aa
        str        r2, [r1, #oGPIO_CON]
        mov        r2, #0xff
        str        r2, [r1, #oGPIO_UP]
        mov        r2, #0xe0
        str        r2, [r1, #oGPIO_DAT]
1:        b        1b

b 1b代表跳到上个标号 1:  。
所以你的那个可能是个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jiereliyi 的回复:
b 1b代表跳到上个标号 1:? 。
所以你的那个可能是个死循环。

有理,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从什么地方看到的?

网友:
1B 不是叫有个1B的标志

而是,跳回到1处。。。。1F向前跳到1;1B向后跳到1

nop
b 1b

nop
b 1f
nop

网友C:
谢谢,我要是想详细了解,从什么地方能得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要是想详细了解,从什么地方能得到资料

这个资料很多地方都有,你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
谢谢,nneverli@163.com 发我邮箱吧,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