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中nandflash驱动代码的问题

楼主:
wince5.0中的nandflash驱动是分成FAL+FMD两层的,FMD都是对nandflash的接口函数,而与filesystem层的接口是在FAL层实现,请问高人,FAL层的代码放在哪里?我一直没找到,请贴个路径出来,万分感激!

网友:
怎么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
wince 5.0 没有的
wince 6.0 才有 好像在 X:\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FAL 里吧

网友:
\WINCE500\Updates\Backup\081231_2008\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FAL.LIB
我搜到了这个 ,应该是没有源码吧,要不然升级的时候为什么备份这些lib ,

----------
我的理解

网友:
wince5.0 没有源码的。

网友:
CE5 好像没有。
CE6 在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没有的
wince 6.0 才有 好像在 X:\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FAL 里吧

我装的wince6.0下没有PRIVATE这个目录啊,为什么?还有什么补丁没打 吗?
我的目录下只有CRC、OTHERS、PLATFORM、PUBLIC、SDK
奇怪了,谁能解释下。。。。

网友B:
怎么都没人来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没人来解释呢?

没有的,咋解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没有的
wince 6.0 才有 好像在 X:\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FAL 里吧

我装的wince6.0下没有PRIVATE这个目录啊,为什么?还有什么补丁没打 吗?
我的目录下只有CRC、OTHERS、PLATFORM、PUBLIC、SDK
奇怪了,谁能解释下。。。。

应该是在:D:\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目录下。自己对应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没有的
wince 6.0 才有 好像在 X:\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FAL 里吧

我装的wince6.0下没有PRIVATE这个目录啊,为什么?还有什么补丁没打 吗?
我的目录下只有CRC、OTHERS、PLATFORM、PUBLIC、SDK
奇怪了,谁能解释下。。。。

应该是在:D:\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目录下。自己对应搜索下。
我的意思是我这里WINCE600\下没有PRIVATE这个目录

网友D:
我的有呢,可能是你安装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呢,可能是你安装的问题吧
你是装到R2版本吗?
我这个R2补丁还没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 5.0 没有的
wince 6.0 才有 好像在 X:\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FAL 里吧

我装的wince6.0下没有PRIVATE这个目录啊,为什么?还有什么补丁没打 吗?
我的目录下只有CRC、OTHERS、PLATFORM、PUBLIC、SDK
奇怪了,谁能解释下。。。。

5.0下是以lib的方式提供
6.0提供了代码,另外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你可以确认一下你安装6.0的时候没有选择安装source code

网友:
就是wince5.0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