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RF基带芯片都有什么Q PATH/I PATH通道,不知道 ...

楼主(2009-08-27):
看到很多RF基带芯片都有什么Q PATH/I PATH通道,不知道什么意思,望知道的人讲解一下!
看到很多RF基带芯片都有什么Q PATH/I PATH通道,不知道什么意思,望知道的人讲解一下!
通道
芯片

网友A:
不知道那位版主老是把我的帖子移来移去,干什么呢?我触犯你什么了?CE就不能玩RF基带芯片?CE下就不能跟基带芯片一起玩?M8/N90都是在CE玩RF基带芯片的例子.

网友B:
无线信号是波,波有相位的问题。如果定义E=Acos(a)为0相位,E=Asin(a)就是90度,因为E=Asin(a)=Acos(a+pi/2).
I就是0相位分量,Q是90相位分量,I/Q正交。
任何一个无线信号可以由I/Q两个分量表示
在一个频点传输多个信号bit一般采用星座图,也就是BPSK,QPSK,16QAM,64QAM,256QAM等等。
在详细的,去了解一下QA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