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要命啊!

楼主:
终于买来了液晶,接上以后调试了程序。结果什么也不显示-白屏。
串口输出:

LCD: display instance 'Drivers\Display\S3C2440\CONFIG', num monitors 1
Invalid BPP value passed to driver - Bpp = 1
m_VirtualFrameBuffer is mapped at a0100000(PHY : 30100000) and of size 100000

ERR !!! S3C2440DISP::SetMode , m_pMode->Bpp = 1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3860006(pth=8263960c), Proc-Id=00400002(pprc=81f5e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1f5e308) 'NK.EXE'
PC=c0192e34(gwes.dll+0x00052e34) RA=c0192e1c(gwes.dll+0x00052e1c) SP=d0e7fddc, BVA=00000104

谁知道什么原因啊。我现在无从下手啊。

网友:
bpp=1。。。
还看不出来吗

网友:
我的没有灰度等级,bpp就是1啊。
ULONG BitMasks[][3] =
{
    { 0, 0, 0 },
    { 0xF800, 0x07E0, 0x001F },
    { 0xFF0000, 0x00FF00, 0x0000FF },
    { 0x00FF0000, 0x0000FF00, 0x000000FF }
};
SCODE S3C2440DISP::SetMode (INT modeId, HPALETTE *palette)
{
        // jylee
        RETAILMSG(DBGLCD, (TEXT("++S3C2440DISP::SetMode\r\n")));

        if (modeId != 0)
        {
                RETAILMSG(1, (TEXT("S3C2440DISP::SetMode Want mode %d, only have mode 0\r\n"),modeId));
                return        E_INVALIDARG;
        }

        if (palette)
        {
                RETAILMSG(DBGLCD, (TEXT("Calling EngCreatePalette\r\n")));
//                *palette = ourengineCallbacks->EngCreatePalette(PAL_BITFIELDS, 0, NULL, gBitMasks[0], gBitMasks[1], gBitMasks[2]);

                int nBPP = m_pMode->Bpp/8 - 1;

                switch (m_pMode->Bpp)
                {
                //case         8:
                case    16:
                case    24:
                case    32:
                        *palette = ourengineCallbacks->EngCreatePalette (PAL_BITFIELDS,
                                                     0,
                                                     NULL,
                                                     BitMasks[nBPP][0],
                                                     BitMasks[nBPP][1],
                                                     BitMasks[nBPP][2]);
                        break;
                default :
                      RETAILMSG(1, (TEXT("ERR !!! S3C2440DISP::SetMode , m_pMode->Bpp = %d \r\n"),m_pMode->Bpp));

                }

                // This sets the surface address alignment
                    m_nSurfaceBitsAlign = (m_pMode->Bpp == 24) ? (128 * 3) : 128;

                //Allocate our primary surface here
                if(NULL == m_pPrimarySurface)
                {
                        if(FAILED(AllocSurface((DDGPESurf **)&m_pPrimarySurface, 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pMode->format, m_pModeEx->ePixelFormat,
                                GPE_REQUIRE_VIDEO_MEMORY)))
                        {
                                RETAILMSG (1, (L"Couldn't allocate primary surface\n"));
                                return E_INVALIDARG;
                        }
                }

                m_pPrimarySurface->SetRotation(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iRotate);
        }

        DynRotate(m_iRotate);
        RETAILMSG(DBGLCD, (TEXT("--S3C2440DISP::SetMode\r\n")));

        return S_OK;
}

网友:
wince本身的display驱动不支持1bpp,而且,让wince的GUI在单色屏上显示,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

我估计,你只是要显示一些文字什么的吧?如果是这样,单独写一个驱动,不能利用原来的display驱动架构。

网友:
什么液晶啊。也不说直接接上去,会显示才是奇怪呢。

网友:
1bpp的,果然强悍,呵呵

网友A:
1bpp 为什么系统就停止运行了呢?

网友:
灰度等级。1bpp是黑白屏,2bpp是4级灰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bpp 为什么系统就停止运行了呢?

你的这玩意,系统跑不了,那它不停止运行怎么办??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跑吗?

网友:
不要说改wince内核,我没那本事。
我是说可以实现的,给个思路。

网友:
系统不支持,不改内核能行吗?改WinCe驱动吧  哈哈。。

/*****************************************************************************/
欢迎新手和有经验的人加入Wince学习群:100062496 ,稍后将公布详细的学习计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欢迎新手和有经验的人加入Wince学习群:100062496 ,稍后将公布详细的学习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