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04):
GSM模块参数设置问题?
我用的GSM模块是EM310
现在硬件电路还没出来,公司让我写设计先,
我想知道,如果发送命令
第一步:(AT%ETCPIP=”dtu”,”123”), 注册网络用户名dtu和密码123
第二步:(AT%ETCPIP= ,”333”)
那么用户名是被设置为了默认值还是空或者还是原来的“dtu” ???
模块
公司
用户名

网友A:
这个是空,一般不用设置user ,password

网友B:
看手册,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你用哪个就设置哪个

网友C:
看下 对应的GSM 模块手册,一般都会有讲到的。

网友D:
手册没有将,user ,password只是举个例子,也可能是用到其它的例子中

网友E:
有问题可以直接和模块代理商联系,他们的FAE会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