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状态

楼主:
在USB 插入设备后, 我想通过应用来决定是否  [PC识别, 充电]
1. 当用户选择 PC 识别时, NAND 和 SD 卡都可以被PC 识别
2. 当用户选择 充电式, NAND 和 SD 不被PC 识别, USB就是充电的功能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b.当USB 插入时: 进入 DETACH 状态;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UFN_DETACH);
pContext->attachedState == UFN_DETACH;

a.当用户选择 充电时 发送: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ATTACH);
pContext->attachedState == UFN_ATTACH

现在好了:  插入时 马上发送 a.,  PC 可以很顺利的 识别 NAND 和 SD
但是 当用户来选择 PC 识别这个动作时,发送 a.,  远比 程序自动发慢, 导致 NAND 和 SD 时而被PC识别, 时而不被PC 识别, 时而只能识别一个。
手动选择时 容易进入:
if(bUSBBusIrqStat & HFSUSP){
     进入这里.

网友:
先mark一下,后面再来。

网友:
路过  USB我也很想学啊  希望楼主多分享下啊 谢谢!

网友:
我也是遇到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手动选择时 容易进入:
if(bUSBBusIrqStat & HFSUSP){
    //进入这里.
}

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
USB插入后在未接到AP的命令前先把USB模块供电和时钟关掉,当AP让其开启的时候再重新打开模块及时钟,让其正常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