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经历

楼主:
ARM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那么差呢?请那位指叫呢?STM32芯片呢?

网友:
应该是你自己软硬件设计不到位吧。

网友:
同意LS

LZ,通常只要你案数据手册里的要求做完基础硬件电路,是不会太差的

网友:
AVR的还好点,还有就是硬件设计

网友A:
LS的同志们说的对,一般按照 对应芯片的技术手册,并关注下其电气手册,进行相关设计,一般都比较稳定。

对于抗干扰能力,都还可以,没有那么差。

网友:
应该还可以,不会那么差的!

网友:
一是本身的电路设计问题
还有就是你的应用场合,单片机是分等级的,如商用级,工业级,汽车级

网友:
PCB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同志们说的对,一般按照 对应芯片的技术手册,并关注下其电气手册,进行相关设计,一般都比较稳定。

对于抗干扰能力,都还可以,没有那么差。
再看看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