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视频文件播放问题

楼主:
问题如上,大部分视频文件都可以在wince系统上播放,可有的avi,mpg,wmv格式的却播放不了,请高手帮助。

网友:
解码器的问题,播不了的就是不支持解码

网友:
能不能给点更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
解决方案就是找解码的源码库。

网友:
那些过滤器是不是没加进去?

网友:
你用什么做的播放器,理论上WinCE支持的格式并不是很多的,你可以在操作系统定制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个基本的filter都在DShow这一项下面。
除非BSP提供相应的Filter,才能播放对应的格式。
如果是基于DShow的播放器:
原因1:avi,mpg,wmv微软都有对应的filter,但是微软提供的并不一定是支持所有的同类型的格式。
这样就会出现有些avi可以打开,有些avi不能打开。
原因2:如果要打开AVI,首先需要一个AVI spliter,这个filter只是负责解析文件,文件里面的数据的解码,要用到另外的filter,如果你系统缺少这样的解码的filter,那么你这种编码的avi也是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