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加法器中如何预测进位,提高运算速度啊?

楼主:
如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懂

网友:
你不需要管这些呀,综合软件自会根椐时序要求打散加法器。

网友:
用什么东西做加法器?

网友:
我想了解FPGA低层的一些做法.不是现成的库调用

网友A:
FPGA永远都是串行进位的。FPGA的连接线较长,打散加发起使其并行化会导致大量的local wire连接。local wire的连接较慢,导致加发器的延时反而增大。FPGA一般会在slice里面专门做一个异或门作为1-bit加发器的进位判断。然后这个异或门的输出通过特殊的进位线连接到相邻的slice.
对于Xilinx FPGA 4个slice相邻层两个CLB,进位线为特殊线路,不经过GRM,全局连接矩阵,自然速度很快。
这些假设对于ASIC都是不成立的,所以ASIC的综合软件仍然会打散加法器来减小延时。
你再想了解仔细一点,直接自己做一个,用fpga_editor打开自己看看layout(ISE)。
你问问题要清楚一点才好,我都没看出来你在说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永远都是串行进位的。FPGA的连接线较长,打散加发起使其并行化会导致大量的local wire连接。local wire的连接较慢,导致加发器的延时反而增大。FPGA一般会在slice里面专门做一个异或门作为1-bit加发器的进位判断。然后这个异或门的输出通过特殊的进位线连接到相邻的slice.
对于Xilinx FPGA 4个slice相邻层两个CLB,进位线为特殊线路,不经过GRM,全局连接矩阵,自然速度很快。
这些假设对于ASIC都是不成立的,所以ASIC的综…

谢谢,我只是个刚从软件转过来的,很多东西只略知皮毛,打算先做逻辑上的东西,问题没问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