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LPC901内部振荡器产生400KHZ的时钟信号

楼主(2009-09-15):
怎么利用LPC901内部振荡器产生400KHZ的时钟信号
如题:
怎么利用LPC901内部振荡器产生400KHZ的时钟信号?
时钟
信号
振荡器

网友A:
看来很难实现,片内RC的出场频率7.373MHz。可以用DVIM寄存器进行分频,就是说只能得到
7.373MHz/2^n的频率。你所需要的400KHz是无法得到的。

网友B:
信号拿来做什么的?
是用来向外输出不?
如果是,可以用定时器试试

网友C:
最后用的是看门狗振荡器
400KHZ,有些误差,不过还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