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里如何提高显示速度

楼主:
WinCE6.0系统里,程序通过网络接收到16位的点阵数据,然后在屏幕上刷新显示。目前使用的是SetDIBitsToDevice,感觉刷新速度比较慢。
听说DrawDibDraw这个函数效率比较高,如何在WinCE6.0里面使用,MSDN里面没有提到WinCE.

网友A:
应该不慢,这个不耗资源。
或者你利用DirectX显示。

网友:
用双缓冲技术来显示吧
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缓冲技术来显示吧
速度比较快。

我指的是整屏16位点阵显示的时候,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图像从上往下刷新,而且冬天更新屏幕的时候,可以看到鼠标闪烁(就是绘制屏幕的时候鼠标是隐藏的,绘制完成后鼠标再绘制上去,可以感觉明显的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慢,这个不耗资源。
或者你利用DirectX显示。

我指的是整屏16位点阵显示的时候,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图像从上往下刷新,而且冬天更新屏幕的时候,可以看到鼠标闪烁(就是绘制屏幕的时候鼠标是隐藏的,绘制完成后鼠标再绘制上去,可以感觉明显的间隔)。

另外DirectX是不是每个WinCE设备都可以支持,只要在开发环境里面增加了lib库?

网友:
感觉双缓冲应该主要是用来 提高显示数据的处理效率吧, 我这个是接收到有效的帧后才显示,就是感觉一个画面刷新的慢,就如同大的图片文件在IE中从上向下逐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