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楼主:
各位大虾,请问下面是怎么回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est.c...
TEST.C(3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test.obj"
TO "test"
RAMSIZE(256)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DCEH BYTE (372%) *
******************************************************************************
Program Size: data=49.7 xdata=0 code=8194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TEST.C(3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
你不是每个分支都返回了一个值.....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
你安装的是评估版,有限制,而你的程序生成的代码超出了限制....

网友:
那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在Keil与proteus的联调中在keil运行时出现这个问题的。
今天又出现了跟上面相似的问题如下:

Running with Code Size Limit: 2K
VDM51 target initialized.
Load "E:\\singlechip\\example\\播放音乐\\Keil\\PlayMusic"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2048 Byte Code Size Limit
*** Currently used: 2263 Bytes (110%)

*** error 120: code size limit exceeded

网友:
如果不想买正版,那就只好不用它......或者,用破解版

网友:
好像咱国内下到的KEIL里都有破解码,直接用丫地装完全版的即可

已经装了的2K限制版的把他卸了重装即可

网友:
終於找到破解註冊機

网友:
所有KEIL还有一个问题:
定义一个 unsigned char str[] = "庚";
这条语句在n个版本我都试过了,丢了0x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