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LCD1602显示问题,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
刚学习不久,代码写的比较烂,主要想学习下LCD,抄了下某开发板的代码,自己改了下,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stringaz[15];
uchar  disp1[]={"   sattracker   "};
uchar  disp2[]={"AZ:000 EL:000 "};
uchar az[4];
uchar el[4];
uchar iaz,azlen;
uint record,a,j,k,douhao,len;
int numaz,numel;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u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Convert(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 Convert(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tringaz[iaz++]=SBUF;
            if(SBUF == '*')
              {
               stringaz[iaz]='\0';
               iaz=0;

              }
      }
}

void data_cl()
{
douhao=0;
j=0;
k=0;
len=strlen(stringaz);
for(a=0;a   {
   if(stringaz[a]==',')
     {
         douhao++;
         a++;
         }
    if(douhao==1)
         {
      az[j]=stringaz[a];
          j++;
         }
        if(douhao==2)
         {
         el[k]=stringaz[a];
         k++;
         }
    if(stringaz[a]=='*')
          {
           numaz=atoi(az);//数据格式的AZ数据
           numel=atoi(el);//数据格式的EL数据
          azlen=strlen(az);//查看AZ的长度

          j=0;
          k=0;
          }

    }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j=0;
        k=0;
        Delay_1ms(1);
        Com_Init();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disp1);
        L1602_string(2,1,disp2);

        while(1)
        {
         data_cl();
         if(azlen==3)    //当AZ数据是三位数时
         {
         disp2[3]=numaz/100+'0';//3位数据时候的百位
         disp2[4]=numaz%100/10+'0';//十位
         disp2[5]=numaz%100%10+'0';//个位
         L1602_string(2,1,disp2);//送显
         }
         if(azlen==2)    //AZ数据是2位的时候
         {
         disp2[3]=0x30;        //高位显示0是不是可以用来清楚原来写的高位数据
         disp2[4]=numaz/10+'0'; //2位AZ数据的10位
         disp2[5]=numaz%10+'0'; //2位数据时候的个位
         L1602_string(2,1,disp2);
         }

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特定格式的数据(如:“#,11,22,*”11放分离出的AZ数组,22放分离出的EL数组,EL数组暂时没用),串口数据接收正常,数码管显示正常(现在暂时没用),现在的问题是:比如第一次送个2位的数据如11,LCD显示011,正常,再送个3位的数据333,LCD显示333,但要是再换回2位的数据如44,LCD就显示443。程序写的比较烂,看下哪出了问题。
这是开发板的代码,好象也没什么查看BUSY标志的,但是可以很好显示。

网友:
显示数据不足位数的时候,可以有两种方法:
1.最高位为零,不显示,需要发送不显示的驱动字符,例如“2F”,假设是这个字符。
2.最高位为零显示,择将最高位所有连续的零都显示出来。

楼主要将得到的字符做判断,看看最高位是否有连续的零出现,如果有,择需要改为零驱动的字符显示。

网友:
if(azlen==2)    //AZ数据是2位的时候 改为
else if(azlen==2)    //AZ数据是2位的时候
在 data_cl()中azlen直接等于j就ok了!不用在用函数计算了!

网友:
2楼的朋友这个判断程序怎么写?郁闷中~~~~~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stringaz[15];
uchar  disp1[]={"  sattracker  "};
uchar  disp2[]={"AZ:000 EL:000 "};
uchar az[4];
uchar el[4];
uchar iaz,azlen;
uint record,a,j,k,douhao,len;
int numaz,numel;
unsigned char last_rev_len=0;//上次接收的长度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 <=10; i++)
for(j=0; j <=2; j++)
;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u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 <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Convert(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 Convert(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
for(x=0;x <=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tringaz[iaz]=SBUF;
            if(stringaz[iaz] == '*')
            {
//              stringaz[iaz]='\0';
              last_rev_len = iaz ;//记录长度
                     data_cl();//数组转换
              iaz=0;
           }
           else iaz++;
  }
}

void data_cl()
{
douhao=0;
j=0;
k=0;
//len=strlen(stringaz);
for(a=0;a
  {
          if(stringaz[a]==',')
            {
                douhao++;
                a++;
                }
          else if(stringaz[a]=='*')
          {
                  numaz=atoi(az);//数据格式的AZ数据
                  numel=atoi(el);//数据格式的EL数据
                  azlen=j;//strlen(az);//查看AZ的长度
          }
          if(douhao==1)
                {
                  az[j]=stringaz[a];
                  j++;
                }
                else if(douhao==2)
                {
                        el[k]=stringaz[a];
                        k++;
                }
  }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j=0;
k=0;
Delay_1ms(1);
Com_Init();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disp1);
L1602_string(2,1,disp2);

        while(1)
        {
        //        data_cl(); //去掉,在中断中判断
                if(azlen==3)    //当AZ数据是三位数时
                {
                disp2[3]=numaz/100+'0';//3位数据时候的百位
                disp2[4]=numaz%100/10+'0';//十位
                disp2[5]=numaz%100%10+'0';//个位
                }
                else if(azlen==2)    //AZ数据是2位的时候
                {
                disp2[3]='0';        //高位显示0是不是可以用来清楚原来写的高位数据
                disp2[4]=numaz/10+'0'; //2位AZ数据的10位
                disp2[5]=numaz%10+'0'; //2位数据时候的个位
                }
                else     //AZ数据不是2、3位的时候
                {
                disp2[3]='0';        //高位显示0是不是可以用来清楚原来写的高位数据
                disp2[4]='0'; //2位AZ数据的10位
                disp2[5]='0'; //2位数据时候的个位
                }
                L1602_string(2,1,disp2);
        }

}

网友:
谢了楼上的几位朋友,问题解决,程序结构不太好,不过现在可以显示,主要问题是在新一次向数组写入数据时要数组清零。覆盖掉前面接收时候的数据!代码写的很烂,好在显示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