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GetServiceHandle函数的使用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在APP中用GetServiceHandle函数时,不能得到服务程序的句柄呢?返回值是0xffffffff.
在WINCE5.0下面,要怎么样来获得一个独立服务程序的句柄啊?急啊,请高手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先用GetLastError()看看返回的什么结果

再确定参数是否是对的,这个服务是否存在

网友:
谢谢linhanlao,返回的值是:87,参数错误.
我现在用的是RegisterService(TEXT("abc"), 0, TEXT("abc.dll"), 0);
我可以在service.exe下面的纯种中找到abc.dll,用
        TCHAR sz[50] = {0};
        DWORD dwNum = 0;
        HANDLE handl = GetServiceHandle(TEXT("TBS0"), sz, &dwNum);
返回的handl是0xffffffff.
帮忙看看是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DEBUG

网友:
1、GetServiceHandle()的第一个参数是否正确的?
2、dwNum作为输入参数应该是指定sz的大小,这里应该是50,而不是0吧

网友:
LinHanLao,我试了用dwNum = 50,结果还是不对.
查看了一下MSDN文档和网络资料,都说"独立服务程序"是不能用GetServiceHandle和CreateFile来获得服务句柄的!
我这个服务程序是在App中用RegisterService来注册的,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所谓的"独立服务程序"呢?
这个问题真没搞明白.

网友:
返回0xffff说明是错误的,用GetLastError()看看错误值是多少,再查就知道是哪的问题的,通常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独立服务程序好像是不能被getservicehandle获得句柄的.

网友:
HANDLE handl = GetServiceHandle(TEXT("TBS0"), sz, &dwNum);

TEXT("TBS0") --- 应该是 TEXT("TBS0:")
少了个冒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