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问题:请看下如下代码,为什么拨号上网不成功?

楼主:
DWORD NetDial(HWND hWnd, LPHRASCONN pRasConn, LPWSTR ConnectionName,LPWSTR DialNumber,LPWSTR lpszAPN)
{
    DWORD dwRet = 0;
    RASENTRY rasEntry;
    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

        CELLDEVCONFIG* cellcfg = NULL;

    dwRet = RasValidateEntryName(NULL, ConnectionName);//判断连接是否存在
    if(ERROR_INVALID_NAME == dwRet)
    {
        return dwRet;
    }
    else// if(0 == dwRet)//连接不存在
    {
        //新建连接

        //设置rasEntry
        memset(&rasEntry,0,sizeof(rasEntry));
        rasEntry.dwSize = sizeof(RASENTRY);
        rasEntry.dwfOptions = RASEO_ProhibitEAP|RASEO_RemoteDefaultGateway;
        rasEntry.dwCountryCode = 86;
        wcscpy(rasEntry.szAreaCode,L"10");
        wcscpy(rasEntry.szLocalPhoneNumber,DialNumber);
        rasEntry.dwfNetProtocols = RASNP_Ip;
        rasEntry.dwFramingProtocol = RASFP_Ppp;
        wcscpy(rasEntry.szDeviceType,RASDT_Modem);
        wcscpy(rasEntry.szDeviceName,CELLTSP_LINENAME_STRING);//蜂窝电话线路(GPRS)

                LPVARSTRING pInfo = NULL;

                SetLogHwnd(hWnd);
                if(GetDeviceInfo(rasEntry.szDeviceName,(BYTE **)(&pInfo)))
                {
                        cellcfg =(CELLDEVCONFIG*)((BYTE*)pInfo + pInfo->dwStringOffset);

                }
                else
                        return 1;

                //开始配置GPRS数据
                cellcfg->bGPRSConnectionInfoValid = TRUE;

                memset(&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 0x00,sizeof(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

                wcscpy(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wszAccessPointName, lpszAPN);
                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dwProtocolType = CELLDEVCONFIG_GPRSPROTOCOL_IP; //CELLDEVCONFIG_GPRSPROTOCOL_PPP;//
                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dwL2ProtocolType = CELLDEVCONFIG_GPRSL2PROTOCOL_PPP;
                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dwDataCompression = CELLDEVCONFIG_GPRSCOMPRESSION_OFF;
                cellcfg->cgciGPRSConnectionInfo.dwHeaderCompression = CELLDEVCONFIG_GPRSCOMPRESSION_OFF;

                dwRet = 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ConnectionName,&rasEntry,rasEntry.dwSize,(BYTE*)(cellcfg),sizeof(CELLDEVCONFIG));
            if(0 != dwRet)
        {
            return dwRet;
        }
    }
    RasSetDialingPatterns();
    //取参数
    memset(&RasDialParams,0,sizeof(RASDIALPARAMS));
    RasDial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asDialParams.szEntryName, ConnectionName);
        wcscpy(RasDialParams.szDomain,_T("*"));

    //拨号
    *pRasConn = NULL;
    dwRet = RasDial(NULL,NULL,&RasDialParams,0xFFFFFFFF,hWnd,pRasConn);

    return dwRet;

}

DWORD FindDeviceID(TCHAR * szDeviceName, BOOL * pfUnimodem)
{
    DWORD dwDeviceID;
    DWORD dwNumDevices;
    DWORD rc;
    HLINEAPP hLineApp;
    LPLINEDEVCAPS lpDevCaps;
    DWORD dwCapsLen;
    LPTSTR lpszTSP;
        CString szError = _T("");

    rc = lineInitialize(
            &hLineApp,
            (HINSTANCE)1, // hInstance is unused
            TapiCallback,
            TEXT("RASENTRY"),
            &dwNumDevices
            );
    if (rc) {

        return -1;
    }

    dwCapsLen = sizeof(LINEDEVCAPS);

    for (dwDeviceID = 0; dwDeviceID < dwNumDevices; dwDeviceID++) {
        lpDevCaps = (LPLINEDEVCAPS)LocalAlloc(LPTR, dwCapsLen);
        if (NULL == lpDevCaps) {
            goto fdi_fail;
        }
        lpDevCaps->dwTotalSize = dwCapsLen;
        rc = lineGetDevCaps(
                hLineApp,
                dwDeviceID,
                TAPI_CURRENT_VERSION,
                0,
                lpDevCaps
                );
        if (rc) {
            LocalFree(lpDevCaps);
            continue;
        }

        if (lpDevCaps->dwTotalSize < lpDevCaps->dwNeededSize) {
            dwCapsLen = lpDevCaps->dwNeededSize;
            LocalFree(lpDevCaps);
            lpDevCaps = (LPLINEDEVCAPS)LocalAlloc(LPTR, dwCapsLen);
            if (NULL == lpDevCaps) {
                goto fdi_fail;
            }
            lpDevCaps->dwTotalSize = dwCapsLen;
            rc = lineGetDevCaps(
                    hLineApp,
                    dwDeviceID,
                    TAPI_CURRENT_VERSION,
                    0,
                    lpDevCaps
                    );
            if ((rc) || (lpDevCaps->dwTotalSize < lpDevCaps->dwNeededSize)) {
                LocalFree(lpDevCaps);
                continue;
            }
        }

                if (!_tcscmp((LPTSTR) ((char *)lpDevCaps + lpDevCaps->dwLineNameOffset), szDeviceName)) {
               if (pfUnimodem) {
                *pfUnimodem = FALSE;
                if (lpDevCaps->dwProviderInfoSize) {
                    lpszTSP = (LPTSTR)((DWORD)lpDevCaps + lpDevCaps->dwProviderInfoOffset);
                    if (!_tcscmp(lpszTSP, TEXT("UNIMODEM"))) {
                        *pfUnimodem = TRUE;
                    }
                }
            }
            lineShutdown(hLineApp);
            LocalFree(lpDevCaps);
            return dwDeviceID;
        }

    }   // for dwDeviceID

fdi_fail:

    lineShutdown(hLineApp);
    return -1;
}
BOOL GetDeviceInfo(TCHAR * szDeviceName,BYTE ** pstDeviceInfo)
{
    BOOL fUnimodem;
    DWORD dwDeviceID;
    DWORD dwNumDevices;
    DWORD rc;
    HLINEAPP hLineApp;
    HLINE hLine;
    LPVARSTRING lpDevConfig;
    DWORD dwLen;
    UNIMDM_CHG_DEVCFG UCD;
        CString szError = _T("");

    //
    // Get device ID of the TAPI device whose line name matches the RASENTRY szDeviceName
    //
    dwDeviceID = FindDeviceID(szDeviceName, &fUnimodem);
    if (dwDeviceID == -1) {
        return FALSE;
    }
    //
    // This interface is only supported by unimodem
    //
    //if (fUnimodem == FALSE) {
   //     return FALSE;
   // }

    rc = lineInitialize(
            &hLineApp,
            (HINSTANCE)1, // hInstance is unused
            TapiCallback,
            TEXT("RASENTRY"),
            &dwNumDevices
            );
    if (rc) {
        return FALSE;
    }

    lpDevConfig = NULL;

    //
    // Open the TAPI device
    //
    rc = lineOpen(
            hLineApp,
            dwDeviceID,
            &hLine,
            TAPI_CURRENT_VERSION,
            0,
            0,
            LINECALLPRIVILEGE_MONITOR,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NULL
            );
    if (rc) {
        goto gbr_fail;
    }

    //
    // Find out how big its DevConfig is and get it.
    //
    dwLen = sizeof(VARSTRING);
    lpDevConfig = (LPVARSTRING)LocalAlloc(LPTR, dwLen);
    if (NULL == lpDevConfig) {
        goto gbr_fail;
    }

    lpDevConfig->dwTotalSize = dwLen;
    rc = lineGetDevConfig(dwDeviceID,lpDevConfig,TEXT("comm/datamodem"));
    if (rc) {
        goto gbr_fail;
    }

    if (lpDevConfig->dwTotalSize < lpDevConfig->dwNeededSize) {
        dwLen = lpDevConfig->dwNeededSize;
        LocalFree(lpDevConfig);
        lpDevConfig = (LPVARSTRING)LocalAlloc(LPTR, dwLen);
        if (NULL == lpDevConfig) {
            goto gbr_fail;
        }

        lpDevConfig->dwTotalSize = dwLen;
        rc = lineGetDevConfig(dwDeviceID,lpDevConfig,TEXT("comm/datamodem"));
        if (rc) {
            goto gbr_fail;
        }
    }

        *pstDeviceInfo = (BYTE *)lpDevConfig;
        lineShutdown(hLineApp);
    return TRUE;

gbr_fail:
    if (lpDevConfig) {
        LocalFree(lpDevConfig);
    }
    lineShutdown(hLineApp);
    return FALSE;
}

BOOL RasSetDialingPatterns(void)
{
        HKEY hKey;
        DWORD dataType = REG_MULTI_SZ;
        TCHAR szKeyName[] = TEXT("0");
        LONG retVal = 0;
        LONG ConfigurationStringSize = 512;
        TCHAR ConfigurationString[512];

        memset(ConfigurationString, 0, 512);

        // Build the configuration string.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Work")); // dialing from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G")); // local calls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G")); // long distance calls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G")); // international calls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010")); // local area code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 disable call waiting by dialing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86")); // country/region code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0")); // tone or pulse
        wcscat(ConfigurationString, TEXT("$"));
        // Format the string correctly, take care please
        int ConfigStringLen = wcslen(ConfigurationString);
        for (int x = 0; x < ConfigStringLen; x++)
        {
                if (ConfigurationString[x] == '$')
                {
                        ConfigurationString[x] = '\0';
                }
        }
        // Open the registry key.
        retVal = 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 TEXT("ControlPanel\\Dial\\Locations"), 0, KEY_READ, &hKey);
        if (retVal != ERROR_SUCCESS)
        {
                return FALSE;
        }
        // Set the value of the key.
        retVal = RegSetValueEx(hKey, szKeyName, NULL, dataType, (PBYTE)ConfigurationString, ConfigurationStringSize);
        RegCloseKey(hKey);
        if (retVal != ERROR_SUCCESS)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网友:
WM_RASDIALEVENT消息能够返回到RASCS_PortOpened,然后等待一会就返回RASCS_Disconnected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尝试一下通用的工具,确定device没有问题后再调试自己的app吧

网友:
谢谢您的建议,有通用的工具么?我没有找到.

网友:
IE能够上网了嘛?先确定这些能上,网络是通的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