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串口通信

楼主:
     想问一下用c#编写WinCE的串口通信和编写Windows有区别吗?我使用SerialPort类能否实现?我在模拟器上跑这个程序,写串口时模拟器会死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模拟器有映射系统串口吗?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因为访问不到出错导致出错吧。

网友:
因该是模拟器的原因,有硬件的话可以再硬件上试试。
用C#写智能设备和Winform的串口程序一样,都可以简单的通过SerialPort类实现。

网友:
引用楼主 rainflycui 的回复:
? ? 想问一下用c#编写WinCE的串口通信和编写Windows有区别吗?我使用SerialPort类能否实现?我在模拟器上跑这个程序,写串口时模拟器会死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完全可以
——————————————————————————
JOYZML(菜鸟朱铭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