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wifi网络测试软件问题

楼主:
一、如何测试wifi的信号强度?

二、如何测试wifi的丢包情况?

有没有这样现成的软件,从未做过应用,请各位老兄提示一下,最好有现成的了。

网友A:
三、网络延时测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网络延时测试问题。

应该是如何测试网络延时。

网友:
一般芯片厂家都有测试软件,用USB网卡插在PC上
比如:atheros全球最大的wifi IC厂家。找代理商就好

网友:
这些功能都依赖于模块,所以多和供应商了解一下

网友B:
顶贴,接分!我在网上找了个关于WIFI的代码,不知道GM要不要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贴,接分!我在网上找了个关于WIFI的代码,不知道GM要不要看看啊!

要啊。请发到我的邮箱。给你留言了。

网友:
引用楼主 gooogleman 的回复:
一、如何测试wifi的信号强度?

二、如何测试wifi的丢包情况?

有没有这样现成的软件,从未做过应用,请各位老兄提示一下,最好有现成的了。

WIFI的话,可以用API去抓,然后自己去判断强弱

网友:
如何测试wifi的丢包情况?---可以使用开源软件iperf
如何测试wifi的信号强度?----使用信号分析仪器

网友:
WIFI没玩过...

网友:
这个用软件测试不准确,有专门的测试仪器
软件测就用PING命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