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的调压c程序???

楼主:
   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的调压c程序???高分报酬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w=P0^0;
void main()
{
TMOD=0x02;
TH0=0x0a;//这里的定时需要根据你的调速要求和电机供电频率太确定。
TL0=0x0a;
EA=1;
ET0=1;
sw=0;
TR0=1;
while(1);

}
void tiaosu() interrupt 1 using 1
{
uchar t=100;//对晶闸管发射的正脉冲需要维持一定的时间才能时晶闸管导通。这个需要集体情况具体确定。
sw=1;
while(t--);
sw=0;

}

仅供参考。。。。

网友:
fox_gale@sohu.com
我发给您一个

网友:
到这儿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