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郁闷的问题:

楼主:
1、为什么我用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申请内存后,在NdisFreeMemory释放!有时候会蓝屏

我用 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pPacketContent,TotalPacketLength,TAG);
申请后
在释放的时候用
if(pPacketContent) NdisFreeMemory(pPacketContent,TotalPacketLength,0); 释放!但是有时候会蓝屏!为什么!

BAD_POOL_CALLER (c2)
The current thread is making a bad pool request.  Typically this is at a bad IRQL level or double freeing the same allocation, etc.
Arguments:
Arg1: 00000007, Attempt to free pool which was already freed
Arg2: 00000cd4, (reserved)
Arg3: 00000000, Memory contents of the pool block
Arg4: 81374008, Address of the block of pool being deallocated
STACK_TEXT:
f9dc7108 804f880d 00000003 f9dc7464 00000000 nt!RtlpBreakWithStatusInstruction
f9dc7154 804f93fa 00000003 81647858 81374000 nt!KiBugCheckDebugBreak+0x19
f9dc7534 804f9925 000000c2 00000007 00000cd4 nt!KeBugCheck2+0x574
f9dc7554 80544c86 000000c2 00000007 00000cd4 nt!KeBugCheckEx+0x1b
f9dc75a4 f96e660f 81374008 00000000 f9dc78a0 nt!ExFreePoolWithTag+0x2a0
f9dc75b4 f779cb6a 81374008 000005c2 00000000 NDIS!NdisFreeMemory+0x3b

出现以上问题!在if(pPacketContent) NdisFreeMemory(pPacketContent,TotalPacketLength,0)语句之前没有释放过内存:
假设释放了内存!if(pPacketContent) NdisFreeMemory(pPacketContent,TotalPacketLength,0) 这个来释放内存的话也没有错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BAD_POOL_CALLER (c2) 表明缓冲区是有问题的!
Arg1: 00000007, Attempt to free pool which was already freed 说你那缓冲区早就已经释放了

网友:
同样的,NdisFreeMemory也必须允许在不大于DISPATCH_LEVEL中断级别上。

网友:
引用楼主 axia00909 的回复:
1、为什么我用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申请内存后,在NdisFreeMemory释放!有时候会蓝屏

我用 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pPacketContent,TotalPacketLength,TAG);
申请后
在释放的时候用
if(pPacketContent) NdisFreeMemory(pPacketCon……

前面加了if(pPacketContent)难道不能判断吗?

网友:
if(pPacketContent)只是判断这个指针是否为空,如果释放后不把这个指针置空,这句话的判断会是true

网友:
pPacketContent 可能是个迷失指针!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指向的位置就是错的!

网友:
真郁闷!:
我用dbgprint打印出了地址和长度!但是FreeMemory就是蓝屏!..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pPacketContent 有没有另外的指针指向它,然后进行了偏移! 例如 char *p = pPacketContent; p++; 然后你释放pPacketContent,这时pPacketContent已不再是原来的位置! 楼主还是贴代码吧!!!

网友:
十有八九是出现了所谓的野指针了
在指针的中转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地方已经释放过了,注意,这个释放操作有可能并不是你写的,好好看看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