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BINFS盘中的文件读取出来

楼主:
想把WINCE5。0的BINFS盘中的DLL文件读取出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网友:
补充:是把DLL读出来放到电脑上以后用,因为有些DLL我没有的。呵呵

网友A:
所有的DLL文件 都是在你的工程目录下的  编译工程 就生成了好多DLL文件 如果用 可以直接拷贝
我的就是在 下面目录下
G:\WINCE500\PBWorkspaces\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DLL文件 都是在你的工程目录下的? 编译工程 就生成了好多DLL文件 如果用 可以直接拷贝?
我的就是在 下面目录下
G:\WINCE500\PBWorkspaces\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那机子上的OS不是我公司编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DLL文件 都是在你的工程目录下的? 编译工程 就生成了好多DLL文件 如果用 可以直接拷贝
我的就是在 下面目录下
G:\WINCE500\PBWorkspaces\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那机子上的OS不是我公司编的,呵呵

需要自己写一个filter或者到网上找一个工具,具体的名字既不清楚了,你到google山搜索一下国外的网站。据说要收费,不知道有没有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DLL文件 都是在你的工程目录下的? 编译工程 就生成了好多DLL文件 如果用 可以直接拷贝
  我的就是在 下面目录下
  G:\WINCE500\PBWorkspaces\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那机子上的OS不是我公司编的,呵呵

需要自己写一个filter或者到网上找一个工具,具体的名字既不清楚了,你到google山搜索一下国外的网站。据说要收费,不知道有没有破解的

你参照一下帖子: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202/20/69710639-3a7c-43a2-b23b-110dea6d6199.html
另外,那个工具好像叫“Grundle File Explorer utility”,我也没有用过,祝福你了

网友:
1、如果是有OS的bin或者nb0文件那还好操作一点,可以找一个叫dumpromy的工具提取,它是修正了原来的dumprom的timestamp的问题,提取出来的DLL基本上可以用。
2、如果没有OS文件,OS不是MultiXIP,是不是可以通过映射内存并拷贝到一个文件再用dumpromy来提取?
3、如果是MultiXIP,不知道如何下手。

第2、3点只是个个猜想,嘿嘿

网友:
哦,这样呀,我看看,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