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Vxworks的实时系统项目

楼主:
   我以前做工控的,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实时系统,本来说基于pc104+IO扩展卡,由于IO数目比较多,PC104可能达不到要求,我现在想基于PC机+PCI或者是PXI,我目前的问题是
1.Vxworks支持哪些CPU,是不是只要是X86架构的都能够运行。
2.哪些厂家的PXI板卡或者是PCI板卡提供Vxworks的驱动程序。
3.那家的pxi或者pci厂家做的比较大,服务比较周到。
4.如果没有那个厂家提供PCI或者PXI的驱动,那么,自己开发这样的板卡驱动难度有多大?
5.学习Vxworks需要从那一方面入手。我熟悉C语言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建议,在此,我衷心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愉快。谢谢

网友:
1.Vxworks支持哪些CPU,是不是只要是X86架构的都能够运行。
many. X86,ARM,PowerPC,MIPS...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板子开发BSP

2.哪些厂家的PXI板卡或者是PCI板卡提供Vxworks的驱动程序。
PCI有成熟的规范,因此VxWorks中已经实现了总线驱动。

3.那家的pxi或者pci厂家做的比较大,服务比较周到。

貌似有个专门做PCI桥的厂商,好像叫PLX

4.如果没有那个厂家提供PCI或者PXI的驱动,那么,自己开发这样的板卡驱动难度有多大?

难度在BSP上,你可以用VxWorks提供的API进行PCI设备探测、配置,然后访问设备就和访问内存或普通IO设备没什么两样了。

5.学习Vxworks需要从那一方面入手。我熟悉C语言

C语言是必须的。做bsp的话,需要一点点硬件的基本概念,至少能看懂汇编,熟悉OS的相关概念。如果做应用开发,熟悉网络协议则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