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Warrior for ADS 1.2中编译出错

楼主:
工程中,用ADS编译,出现了Errors: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襐IC.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褻omm.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The following access path in target 褼ebugRel?cannot be found:
E:\Data of Study\LPCARM\实例\ucos\lib\ComRtos\Comm_Data\DebugRel

The following access path in target 襌elease?cannot be found:
E:\Data of Study\LPCARM\实例\ucos\lib\ComRtos\Comm_Data\DebugRel

The following access path in target 褼ebug?cannot be found:
E:\Data of Study\LPCARM\实例\ucos\lib\ComRtos\Comm_Data\DebugRel

为什么出错呢?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文件和目录都别用中文,也别用特殊字符,比如uCOSII,第一个字母通常写英文字母u(uvw的那个u),而不是真的去写希腊字母u(读音miu)

网友:
把路径改为英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襐IC.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褻omm.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文件和目录名字都改好了,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make时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是IIC.a和Comm.a这2个文件没有找到或加载,但是有这两个文件都有。

网友:
可能还是文件名和目录的问题,建议把全部路径和文件名用英文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
回4楼的,文件名和目录全重新建立了,取名英文名,可还是出现这个错误。我编译WDTU3.0_Nucleus系统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错误: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襐lus.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Could not find or load the file 褻net.a?for target 褼ebugRel?for project 襱est1.mcp?

加载不了plus.a和net.a文件

网友:
把你的.a文件也重编一下 另外看看设置对不对

网友:
建议把以前编译产生的文件夹删除 (如:工程叫GPIO.mcp 则删除 GPIO_Data 文件夹)重新编译 连接

网友:
你為什么老有亂碼輸出啊? 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加载文件就出现“The following access path in target 褼ebug?cannot be found:”错误,在百度上见到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于这个错误信息,可以这样修改,分别选择RelOutChip、RelOutChip、DebugInChipFlash、RelInChip、DebugInExram模式,选中左栏的Access Paths,然后将右栏中的{Project}和其它使用的路径以外的勾去掉或删除即可。我不知所云。企盼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