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操作系统可以使用loadIcon函数么?

楼主:
我使用loadicon加载图标不成功,返回0址,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在WinCE6.0下加载图标呀?

网友:
看来是可以用的,load成功了,但图标却还是显示不出来,使窗口左上角的小图标

网友:
操作系统不支持loadicon函数吧

网友:
引用楼主 welonshen 的回复:
我使用loadicon加载图标不成功,返回0址,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在WinCE6.0下加载图标呀?
支持与否帮助文档讲的很清楚嘛,-_-…

网友A:
ATOM my_register_class(HINSTANCE hinstance)
{
        WNDCLASS wc;
        HICON    icon = LoadIcon(hinstance, TEXT("Icon"));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c.lpfnWndProc   = (WNDPROC)wnd_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NULL, IDC_CROSS);
    wc.lpszMenuName  = 0;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wc.lpszClassName = TEXT("Test");

    return RegisterClass(&wc);
}

这个类返回成功了,loadicon也有返回值,但就是没有图标,似乎WNDCLASS 不支持icon,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加载ic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OM my_register_class(HINSTANCE hinstance)
{
WNDCLASS wc;
HICON icon = LoadIcon(hinstance, TEXT("Icon"));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c.lpfnWndProc = (WNDPROC)wnd_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NULL, IDC_CROSS);
wc.lpszMenuName = 0;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wc.lpszClassName = TEXT("Test");

return RegisterClass(&wc);
}

这个类返回成功了,loadicon也有返回值,但就是没有图标,似乎WNDCLASS 不支持icon,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加载icon?
可以确定,WNDCLASS类支持LoadIcon,详细内容可以参考下面代码:
InitApp(HINSTANCE hInstance, int nCmdShow)
{
    HWND                        hWnd;
    WNDCLASS                    wc;
    // Set up and register window class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c.lpfnWndProc = Window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I_MAIN_ICON));
    wc.hCursor = LoadCursor(NULL, IDC_ARROW);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BLACK_BRUSH);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APPNAME;
    RegisterClass(&wc);

    // Create a window
    hWnd = CreateWindow(APPNAME,
                        APPTITLE,
                        WS_POPUP|WS_OVERLAPPED|WS_CAPTION|WS_SYSMENU|WS_THICKFRAME,
                        0,
                        0,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hWnd)
        return NULL;
    ShowWindow(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hWnd);
    SetFocus(hWnd);

    return hWnd;
}

网友:
各处检查下来感觉都对呀,可就是显示不出icon

我用的CreateWindowEx

        DWORD ex_style = dc->fullscreen ? WS_EX_TOPMOST : 0;
        DWORD style    = dc->fullscreen
                ? /*WS_VISIBLE*/ WS_POPUP
#if 1
            : WS_OVERLAPPED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 WS_SIZEBOX;
#else
            : WS_POPUP;
#endif

        RECT rect;

        /*  Set rect to requested client rect  */
    SetRect(&rect, dc->posx, dc->posy, dc->posx + dc->width, dc->posy + dc->height);

        /*  Set rect to window rect  */
    AdjustWindowRectEx(&rect, style, FALSE, ex_style);

        rte->hwnd = CreateWindowEx(
                ex_style,
                TEXT("test"),
                TEXT("test"),
                style,
                rect.left,
                rect.top,
                rect.right  - rect.left,
                rect.bottom - rect.top,
                NULL,
                NULL,
                rte->hinstance,
                N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