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起址的问题

楼主:
小弟请问,平时我们把bootloader拷到flash中后,但是如果程序在链接时指定的入口地址是在SDRAM中,那么上电后,硬件是不是会把程序copy到sdram中相应的位置去呢?还是就在flash中执行?谢谢!
还有skyeye执行程序时,用file=bootloader,boot=yes  和用-e bootloader有区别吗?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系统上电后,PC=0,虽然PC=0,但它指向哪里呢?这和系统启动配置引脚有关,举个例子来说2440,如果OM[1:0]为00时,系统是从NAND FLASH中启动,也就是说PC=0会指向NAND FLASH。当然NAND FLASH是没有分配系统地址的,原因在于2440有一个4K的SDRAM,它的内容和NAND FLASH低4K的内容一样,在系统指定为NAND FLASH中启动时,PC=0就会从这4K的SDRAM的第一条指令执行,也就是NAND FLASH中的第一跳指令。如果OM[1:0]为00时,那么PC=0就是从系统的BANK0中的0地址开始执行。而BANK0一般是接NOR FLASH,这就是从NOR FLASH中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