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擦写

楼主:
我在对Nor flash进行擦时
最后擦除完成或者对字编程操作完成后,进行校验的函数如下:
bool SST39VF320X::Check_Toggle_Ready (U32 Dst, U32 MaxCycles)
{
    U16 CurrData, PreData;
    U32  TimeOut = 0;

    PreData = *(U16 *) (BaseAddres + Dst * AddrsShift);      // read data
    PreData = PreData & 0x0040;                              // get DQ6
    while (TimeOut < MaxCycles)                                 // check if time-out
    {
        CurrData = *(U16 *) (BaseAddres + Dst * AddrsShift); // read again
        CurrData = CurrData & 0x0040;                        // retrieve bit DQ6
        if (PreData == CurrData)
                 {

             DelayUs(4);                         // delay 1us for bus recovery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if DQ6 stops toggling.
                  }
            PreData = CurrData;
        TimeOut++;
    }
        return FALSE;   // timeout error
}

当在进行延时的时候,如果延时操作是1us,或者小些的延时,写入操作就会出现断断续续的写,比如我要写;1.2.3.4.5,结果写出来的结果是:1. .3. .5
如果延时大些,比如四或者五微秒,就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延时和什么有关呢??
请教高手:

网友:
延时小,写操作容易出问题可以理解,毕竟flash的写并不是很快。
可延时大,会跑飞就是非正常现象了,你应该找你程序的问题。用debug模式跟一下看。

网友A:
谢谢,我跟过了,但是没找到原因,那我再看看吧!!不过,这个延时用于恢复什么总线呢??
为什么要加延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跟过了,但是没找到原因,那我再看看吧!!不过,这个延时用于恢复什么总线呢??
为什么要加延时呢??

因为往flash里面写数据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写buffer,第二步“烧写”,烧写需要较长的时间是微秒级的,所以要加入延时,等待前一个写操作烧写完成才能进行下一个写操作。

网友:
哦,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