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nandflash 启动问题

楼主(2010-03-12):
2440 nandflash 启动问题
从nandflash启动,RAM应该有前面4k与nand相同。可是却在ram里从200h有66个字节为FF。后面又一样了。后来烧了个大点的程序到nandflash,每隔200h就会有66个字节为FF。不知何故,求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估计是你的NAND烧录就有问题,那66字节是不是前200h字节的ECC校验值?

网友B:
可能是ECC校验,看下nand的用户手册,小页NAND有16B的带外数据区,放的是ECC

网友C:
我的nand是k9f1g08uom,大页的

网友D:
这个我已经忘记的一干二净。呵呵。

网友E:
什么文件系统 yaffs烧写的时候需要处理oob里面的ecc

网友F:
就是随便一个程序啊。乱码也可以吧。只要小于4K。就应该全部从nand拷贝到ram的吧?为啥会每隔200h会出现66个ff呢?

网友G:
1、读FLASH的代码有问题
2、写FLASH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H:
0x200--256
这不就是256+8的nand格式么
其中的ff就是oob区的数据
你的nand是大页的
从这里可以有一个假设:1:原始数据不对 2:nand write.xx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