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小弟初学驱动,不明白上拉下拉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希望能解释详细点,不胜感激!!!

网友:
首先得知道 什么是上拉电阻 和下拉电阻。。百度,google下吧

网友:
控制GPIO内部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
有的IO,它是准双向的,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话,他无法向外输出高电平,所以加个上拉电阻,可以将电位“拉”到高电位。
---------------------------------------------------------------------------------
我现阶段连个菜鸟都不是,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A:
上拉是一个电阻接到一个电压,其实就是增强IO的驱动能力。
下拉式一个电阻接到地,保证IO口是低电平。
和单片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是一个电阻接到一个电压,其实就是增强IO的驱动能力。
下拉式一个电阻接到地,保证IO口是低电平。
和单片机一样的。

对,是这样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上拉下拉 是针对你的IO口的内部上拉 上拉 下拉的功能 楼上说了,比如说你现在需要上拉,而你的外围电路没有加  你就可以使用内部上拉

网友:
控制驱动能力

网友:
单片机的经验,内部上下拉电阻的作用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