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t和cebasecesysgen.bat里面的代码啥意思?

楼主:
下面是C.BAT里面的代码:
@REM
@REM Copyright (c)Samsung Ele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M
@echo off

echo ----------------------------------------------
echo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
echo ----------------------------------------------

copy /Y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 %_FLATRELEASEDIR%

copy /Y %_TARGETPLATROOT%\FILES\*.* %_FLATRELEASEDIR%
下面是cebasecesysgen.bat的代码:
REM
REM Project specific sysgen settings
REM
if /i not "%1"=="preproc" goto :Not_Preproc
    goto :EOF
:Not_Preproc

REM
REM Pass1. Add new platform specific settings here.
REM
if /i not "%1"=="pass1" goto :Not_Pass1
    goto :EOF
:Not_Pass1

if /i not "%1"=="pass2" goto :Not_Pass2
    goto :EOF
:Not_Pass2

if /i not "%1"=="report" goto :Not_Report
    goto :EOF
:Not_Report

其中:C.BAT里的echo是什么意思?copy /Y %_TARGETPLATROOT%\FILES\*.* %_FLATRELEASEDIR%是把什么COPY到哪?
      cebasecesysgen.bat的代码就更是看不懂了?
不知道有人注意到这方面没有。在6410里面他们只是在根目录下作为MS-DOS批处理文件。
上面的疑问有高手能给点提示或者答案吗?

网友:
1、echo 是DOS批处理命令中的,echo off 表示不显示命令行本身,echo XXXX为输出XXXX信息。
2、copy /Y %_TARGETPLATROOT%\FILES\*.* %_FLATRELEASEDIR%  是把BSP目录下Files中的文件复制到你工程项目的RELEASE目录下。
3、cebasecesysgen.bat通常是设置一些BSP相关的环境变量。

网友:
楼上讲的没错。
建议google一下批处理命令。
看明白编译批处理很有必要。

网友:
哇塞!谢谢你们!
你们真厉害!
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