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CE5BSP+2440+128MB SDRAM SD卡无法显示盘符问题

楼主:
我以优龙的2440+标准ce5的开发板为基础做了自己的板子,并采用你的方法升级SDRAM为128M,系统可以启动,但是启动后无法识别SD卡,在控制面板中的存储器管理器中也看不到SD卡,不知可能是什么原因??SD卡部分的硬件电路与优龙开发板的一样,驱动也是优龙的。无奈之下,我将内核又改回64M SDRAM配置的情况,在新板子上可以启动但还是找不到SD卡,而我将这个NK用于开发板时,却可以识别SD卡。我在驱动中用串口打印输出,发现擦拔SD卡时,驱动会检测到卡的有无。请大侠们指点,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 ...

网友:
详细看一下你的板子的电路图与开发板的是否一样,再通常万用表之类的测量一下,如果电路都不一样的话程序就要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
谢谢回复,SD部分的电路是一样的,所以郁闷啊!!!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测量开发板SD卡的时钟,在插卡前是没有时钟信号的,插卡后才有信号出现,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确的???而我的板子却始终没有SD卡的时钟信号。

网友:
如果确定原理图是一样的就要通过万用表什么的测焊接是否可靠,或者是板子做得有没有问题。
可以暂时把SD卡的相关引脚设置成普通的IO输出,让其输出一定信号,测量有无信号,便知道是否通了。

另外,你的板子和开发板的EBOOT等是一样的吗?有可能开发板的BOOTLOADER把SD卡的时钟开了,而你的BOOTLOADER中没有开SD卡的时钟,如果NK的SD卡驱动没开时钟那就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woshiwo19781103 的回复:
我以优龙的2440+标准ce5的开发板为基础做了自己的板子,并采用你的方法升级SDRAM为128M,系统可以启动,但是启动后无法识别SD卡,在控制面板中的存储器管理器中也看不到SD卡,不知可能是什么原因??SD卡部分的硬件电路与优龙开发板的一样,驱动也是优龙的。无奈之下,我将内核又改回64M SDRAM配置的情况,在新板子上可以启动但还是找不到SD卡,而我将这个NK用于开发板时,却可以识别SD卡。……

这个问题按照楼主的说明和参考的设计以及采用的代码,最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们的单板也遇到此类问题,楼主需要确保以下2点:
1、再次审核原理图,包括PCB,确定原理图和PCB,在SD这块,与开发板一样,一定要确保原理图正确,且PCB都按照原理图没有设计错误。

2、SD卡卡座焊接有问题;如果用SDIO,则4根数据线、时钟线、以及在位检测,如果有其中一条出问题,则都无法检测单SD,因为在位检测 + 指令交互,来彻底完全SD的识别和显示。

如果1没问题,那90%就是2啦。

我们单板的SD无法识别,就是2. 仔细发现的确有管教没焊好,重新焊接卡座,问题解决。

网友:
仔细检查硬件
连个电阻也不能放过

网友:
看看卡插入检测的引脚是否对。在注册表有设置的。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请问大家,做完哪些工作后系统才会显示SD卡盘符呢?为什么始终没有SDCLK呢??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
自己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请问大家,做完哪些工作后系统才会显示SD卡盘符呢?为什么始终没有SDCLK呢??

这个2440 提供了可用的驱动的了。

只要选上组件(SDHC,SDmemory )还有卡检测引脚对应,基本不用啥的了。
如果要支持大容量的SD就修改一下SD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