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DDOS这个功能如何测试啊?从哪里查找信息啊?

楼主:
我们公司的设备,有一项功能是Anti-DDOS,功能就是启用或者不启用,现在不知道如何测试。
现在启用Anti-DDoS后,发现ACL功能就不生效了。
ACL: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ACL) 是路由器和交换机接口的指令列表,用来控制端口进出的数据包。ACL适用于所有的被路由协议,如IP、IPX、AppleTalk等。这张表中包含了匹配关系、条件和查询语句,表只是一个框架结构,其目的是为了对某种访问进行控制。

请高人指点Anti-DDoS如何测试?
现在启用Anti-DDoS后,发现ACL功能就不生效了,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Anti-DDoS不能进行配置么?

网友:
回复:楼上
我们工作做到Anti-DDoS,页面中就只有一个复选框,选择是否启用,没有任何其他配置信息。

网友:
回复:楼上
我们做的Anti-DDoS,页面中就只有一个复选框,选择是否启用,没有任何其他配置信息。

网友:
那就很简单....正常的功能是必须保证的,既然它妨碍了正常功能,又不能配置,只有禁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