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做一个开关电源,要求中提到5路隔离,隔离电压1200V,请问5路隔离,隔离电压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用到隔离变压器?

网友:
隔离电压就是不击穿的电压值,超过这个电压值器件就会烧掉。

网友:
隔离就必须上开关变压器了,不能叫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的很多种拓扑结构都是带变压器的。

网友:
学习中请指教,我想问问一般做一些电子产品用的开关电源应该是不需要变压器的吧?

网友:
PWM+MOSFET+变压器+光耦
普通手充里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LAYOUT时候要注意,2000V隔离是基本要求.

网友A:
请教各位,这个隔离电压是不是就是ESD的那个防击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这个隔离电压是不是就是ESD的那个防击穿电压

不是!

网友:
放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