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系统启动时加载SD Card

楼主(2010-06-18):
如何在系统启动时加载SD Card
做了个开机启动程序,开机时需要访问一个文件,几M大,考虑将其放到SD Card上,但目前系统启动完毕,才加载SD Card驱动,如何让系统启动时加载?
系统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不行
不只是加载SD卡的问题,还有文件系统
要等文件系统ready后才能访问文件

网友B:
在EBOOT里面做一个小的SD卡的驱动。。。当然就是楼上说的这些了

网友C:
三星包里面有在EBOOT里面读SD卡的内容的。
到网上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