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来电应答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wavecom来电应答的问题
最近做wavecom模块连单片机的项目,要做来电自动回复短信的模块,可是用at+clip=1的at命令后,打电话返回的是这样的字符串
+CLIP: "618935",129,,,"8090B866535CF00032FFFF"
这个是wavecom返回的数据,18935是我的号码的一部分,其他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参数需要设置啊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望不吝赐教,以50分相赠
模块
字符串
自动回复

网友A:
刚刚换了张sim卡,居然神奇的能用了,不过原因还是不明白,我仔细观察了下,返回的是这样的号码
+CLIP: "***********",161
很奇怪,上午的后面是跟着129,下午这个正确的是跟着161,后面这个参数代表什么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