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10-01-05):
电脑故障
大家好 ! 请大家 多多指教!、
我的电脑重新装了系统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装好之后没有声音了 买的usb接口的键盘和鼠标 插 上也不起作用了 现在不管弄什么都没有声音!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的)
笔记本
电脑故障
键盘
接口

网友A:
请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B:
没有声音,很有可能是声卡的驱动没装,或者安装顺序不对,
建议楼主把电脑的驱动重新按照正确顺序安装一遍
USB的接口的键盘和鼠标上也不起作用了,很有可能是你电脑的主板驱动没安装。

网友C: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吗,呵呵。